这是什么电容?

楼主(2009-11-08):
这两种电容不知国产是否有替代型号?

楼主:
图片太小,再发一次。

网友A:
穿心电容器,也可能只是EMC滤波器(磁环+电容)

到底死什么要根据实际应用环境分析,最好是查看原始器件的DataSheet

网友B:
穿心电容,高频上用的。

网友C:
学习中? 不知道什么是心穿心电容

网友D:
穿心电容是三个极的?

网友D:
PPS电容:许多资料说,该类电容器采用聚丙烯薄膜作介质,金属化和铝箔作电极、环氧树脂包封、体积小、损耗低、内部串联结构,工作于高电压,大电流仍高可靠性。适用于高压和脉动电路中。

它的封装应该有许多种,图中英文文字要求它是片状电容。

网友D:
厂家分类:静噪元件/EMI静噪滤波器 > EMIFIL (电容器) > 大电流用单个电路型(元件)

产品型号谱:http://search.murata.co.jp/Ceramy/image/img/w_hinm/S0111C.pdf

频率特性:

等效电路图:

其它详细了解:
http://search.murata.co.jp/Ceram ... ;sParam=NFM21PC105B

网友E:
穿心电容器

网友F:
厂家分类:静噪元件/EMI静噪滤波器 > EMIFIL (电容器) > 大电流用单个电路型(元件)

产品型号谱:http://search.murata.co.jp/Ceramy/image/img/w_hinm/S0111C.pdf

频率特性:
http://search.murata.co.jp/Ceramy/ ...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没有见过的!

网友G:
这种电容为什么要有个接地脚?

网友H:
穿心电容,也叫馈通电容,在高频仪器上模块的馈电时很常见,不知道为什么有“三”个极的人去GOOGLE搜一下图片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