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AT24C02读后立即写写不进(附精美图)

楼主(2009-11-08):
首先说明读程序和写程序都是正确的,读后立即读,写后立即写,写后立即读,都没问题,唯独读后立即写写不进.
RdData = Eeprom_Read_Random(0);   //读0地址
Eeprom_Write_Byte(0,0x88);              //0地址写入0x88
如上,读取后立即进行写数据,发现居然没有写进EEPROM.
用示波器观察读写时的SCL和SDA,波形完美,写入的时序正确,也有EEPROM的ACK.在STOP后也有足够的Write Cycle Time.
而在RdData = Eeprom_Read_Random(0); 后加入延时则能正确写入,我以为可能是读时序的STOP和写时序的START之间时间不够长,查看datasheet这个称为"Time the bus must be free before a new transmission can start"的Tbuf的时间规定的最小时间是4.7us,但是我用示波器观察,STOP的SDA上升沿和START的SDA下降沿有20us的间隔,符合手册规定.
而且连续读,连续写,写后读并没有问题,比如连续读时上一个stop和下一个start之间也是21us间隔,并不需要加延时.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上图.
这是前面的读:

这是后面的写(写0x88):

这是读-写之间的时序:

这是拼图,读写全貌,注意写的第一个字节在拼图时少截取了一位(没U盘,只好用照相机分块照下拼起来):

连续读是没有问题的,如下图:

网友A:
如果你怀疑是“立即”的问题,而又无法肯定原因,就请找出这个“立即”的临界范围出来,收集更多的现象,有助于你找到真正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各图即为针对"立即"而观测的波形和对比分析,没有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A:
你费N多劲来找问题,还不如写Delay来给自己理清思路,一般来说,越奇怪的问题,错误越低级。

楼主:
想不明白,谁能帮忙分析下这个问题的原因?谢谢

网友B:
动手精神可嘉,还是值得鼓励的。
唯一的问题是应该先理论后实践。而不是先摸。
先理论:翻翻datasheet,看看编程后的延时需要多少。

楼主:
这不是编程延时的问题,write都留有足够长的时间,而且读取并不需要编程时间,20us的Tbuf已经大大超过手册规定的4.7us.
我并不是拿来IC就乱干,看手册就不烦劳提醒了,如果您的意见"仅仅是"要求我我看datasheet我觉得您的宝贵意见还是保留吧.估计也没仔细看我1楼的贴子对问题的描述.

网友C:
我喜欢这图片.不过不知道你问题的原因

网友D:
看手册就不烦劳提醒了,如果您的意见"仅仅是"要求我我看datasheet我觉得您的宝贵意见还是保留吧.

========================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E:
提醒你看手册有什么不对?

twr最大可达到5ms,你关注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意思是我已经看过手册了,严格对照了手册时序要求,所以我这里就不烦劳您提醒了.如果您觉得哪个地方不符合手册,请直接在此指出.

我上面的Tbuf是前一个STOP和后一个START之间要求的间隔时间,并不是编程时间.编程时间手册里写的最大为10ms.前一次的读取并不牵涉到编程时间.
麻烦您先看完我1楼的描述好吗.谢谢.

网友E:
我回帖不看帖,多嘴了,大家继续。

网友G:
spec上的值4.7us是min,不是max

网友H:
提个问题还把自己搞的跟大爷似的~虽然我还在上学,什么都不懂

网友I:
既然楼主对DATASHEET已经完全吃透,却依然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去找经销商吧。

网友J:
楼主按下图中的红色波形试一下,确保 NO ACK 能送到 I2C 设备中。

楼主:
to 14楼:
手册上是最小值4.7us,是我打字打错了.我给的实际编程时间是20us,单独写没问题,连续写也没问题,写了读还是没问题,唯独读了写写不进,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编程时间的问题.
to 15楼:
你哪只眼睛看出我搞的跟大爷似的了?我只是觉得有的人连我的帖看都不看就一留下一句话看手册,其它什么话都没有,这样的意见请保留.我虚心请教问题绝没有当自己大爷,你回答问题也别做大爷好吧.
热忱欢迎有见解的意见和建议.
to 16楼:
不敢说完全吃透,我只是认真的看过几遍而已.我也不是做产品,只是自己玩弄一下而已,没什么经销商可找.我想是我自己的原因,只是没有发现所在,故此发帖让各位侠客指点.
to 17楼:
我按照你的意见将此处延长到7us问题依旧,非常感谢你的意见,感谢你的关注!

网友K:
我分析的原因:
1. 你的读写时序问题:当你写完地址后,如写完0xa0(8个clk后),要先把sda置高后,然后发第9个clk读ack,而你还没有读到ask就继续操作了。
2. 如果不判断ask也行,那就发完第9个clk,后多等一会即可。

楼主:
to 19楼:
我我发完地址后是读取了ACK的,2402的ACK应答正确,如1楼图1可以看到.

网友:
我是来看图的

网友K:
写数据的时候发完8个clk(clk为低)后,要将SDA和SCL都置高,这时再读到的ACK才是有效的。
我看图中的情况并非如此。
下面是读ACK的代码,看一看有没有帮助。
SET_SDA;                // release SDA for ACK polling
  TimeDelay2us();
  SET_SCL;                // start ACK polling
  TimeDelay2us();
  bBitMask = 200;                // time out protection
  do{
       TimeDelay2us();
  }while(IIC_SDA && --bBitMask);// wait for ACK, SDA=0 or bitMask=0->jump to this loop
  CLR_SCL;

网友L:
我发现我随机读可以,但连续读后,再重新开始连续读就不行了,也很郁闷!

网友K:
LZ的答案呢?不会还没有解决吧。

楼主:
我的ACK没有问题,符合时序要求.在第9个时钟周期的低电平出现后,2402拉底SDA表示ACK,一直保持到第9个高电平结束.

网友K:
我说的人家不信呀!

LZ我问你,你没有把SDA置高,何来保证ACK是2402发出的?
MCU的I/O本来就是低,与2402的SDA连接在一起,如果都是输出的话,那么是线与的关系。你要是清楚I2C和MCU接口的内部硬件的话,就很好理解。

你把可以做两实验,把两个I/O设置成输出后,接到一起,一个置低(MCU),一个置高(相当于2402的ACK),你看一下,测试结果肯定是0。这个能够说明有ACK吗?
所以,一定要先释放SDA(置成输入状态,拉高),然后再读。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你没有真正的理解I2C。

即使你的程序免强写或读对了,也是不稳定的。

网友K:
要不我换个老马甲(不比匠人的晚)再说。呵。。。

网友K:
bool fgI2CStart(byte bDevice)
{
  SET_SDA;       // make sure SDA released
TimeDelay2us();
  SET_SCL;       // make sure SCL released
TimeDelay2us();
  CLR_SDA;       // start condition here
TimeDelay2us();
  CLR_SCL;       // ready for clocking
TimeDelay2us();
  return(fgI2CSend(bDevice));   // slave address & R/W transmission
}
void vI2CStop(void)
{
   CLR_SDA;       // ready for stop condition
  TimeDelay2us();
   SET_SCL;       // ready for stop condition
  TimeDelay2us();
   SET_SDA;       // stop condition here
  TimeDelay2us();
}
bool fgI2CSend(byte bValue)
{
  byte bBitMask = 0x80;
// step 1 : 8-bit data transmission
while(bBitMask){
  if(bBitMask & bValue){
     SET_SDA;
   }
   else{
    CLR_SDA;
   }
   TimeDelay2us();
   SET_SCL;      // data clock in
   TimeDelay2us();
   CLR_SCL;      // ready for next clock in
   TimeDelay2us();
   bBitMask = bBitMask >> 1;  // MSB first & timing delay
  }
  SET_SDA;       // release SDA for ACK polling
  TimeDelay2us();
  SET_SCL;       // start ACK polling
TimeDelay2us();
  bBitMask = 200;      // time out protection
  do{
  TimeDelay2us();
}while(IIC_SDA && --bBitMask);  // wait for ACK, SDA=0 or bitMask=0->jump to this loop
CLR_SCL;       // end ACK polling
TimeDelay2us();
  if(!bBitMask)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if ACK detected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if time out
}

void vI2CRead(byte *prValue, bool fgSeq_Read)
{
byte bBitMask = 0x80;
*prValue = 0;                   // reset data buffer
SET_SDA;       // make sure SDA released
TimeDelay2us();
// step 1 : 8-bit data reception
while(bBitMask)
{
  SET_SCL;      // data clock out
     TimeDelay2us();
     if(IIC_SDA){
   *prValue = *prValue | bBitMask; // Get all data
     }        // non-zero bits to buffer
     CLR_SCL;      // ready for next clock out
     TimeDelay2us();
     bBitMask = bBitMask >> 1;  // shift bit mask & clock delay
}
// step 2 : acknowledgement to slave
if(fgSeq_Read){
     CLR_SDA;      // ACK here for Sequential Read
}
else{
  SET_SDA;      // NACK here (for single byte read)
}
TimeDelay2us();
SET_SCL;       // NACK clock out
TimeDelay2us();
   CLR_SCL;       // ready for next clock out
TimeDelay2us();
   SET_SDA;       // release SDA
TimeDelay2us();
}
bool fgI2C_Eeprom_Write(word wAddress, byte bDataCount, byte *pValue)
{
byte addr1,addr2;
addr1 = (byte)(wAddress & 0x00ff);
addr2 = (byte)(wAddress >> 8);
if(!fgI2CStart(EEPROM)) return FALSE;
if(!fgI2CSend(addr2)) return FALSE;
if(!fgI2CSend(addr1)) return FALSE;
do{
  if(!fgI2CSend(*pValue++)) return FALSE;
}while(--bDataCount);
vI2CStop();
return TRUE;
}
bool fgI2C_Eeprom_Read(word wAddress, byte bDataCount, byte *pValue)
{
byte addr1,addr2;
addr1 = (byte)(wAddress & 0x00ff);
addr2 = (byte)(wAddress >> 8);
if(!fgI2CStart(EEPROM)) return FALSE;
if(!fgI2CSend(addr2)) return FALSE;
if(!fgI2CSend(addr1)) return FALSE;
if(!fgI2CStart(EEPROM+1)) return FALSE;
do{
  if(bDataCount==1){vI2CRead(pValue++,FG_RANDREAD);}
  else{ vI2CRead(pValue++,FG_SEQREAD);}
}while(--bDataCount);
vI2CStop();
return TRUE;

}

网友M(2010-05-31):
彩色的示波器?

网友N:
时间间隔不够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