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z 用AT+creg?判断是否找到网络?

楼主(2009-11-08):
(无正文)

网友A:
1.就用AT+CREG?查询判断
2.不影响的情况下多复位多断电是没有坏处的,尤其是这些低端模块

网友B(2011-03-29):
你好!我的sim300cz也不行

网友C:
重新插拔了SIM卡需要重新启动模块,最好模块的上电可控,而是单单能给复位信号,复位模块,很多时候会出现模块无法唤醒,需要重新掉电,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