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使用keil自带启动程序进入不了main()

楼主(2009-11-08):
我使用keil自带的LPC2300.s,可是调试时候进入不了main()程序,老在DAbt_Handler    B       DAbt_Handler
这句中停止不前,改为单步运行,到了这里就成了死循环
OSC_Loop        LDR     R3, [R0, #SCS_OFS]    ; Wait for main osc stabilize
                          ANDS    R3, R3, #OSCSTAT
                          BEQ     OSC_Loop
                          ENDIF
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没锁定.以前用了一批2378没问题,近来又搞了点新的,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后面在晶振两个脚并了一个1M的电阻就可以搞定了.你看看你的晶振电路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LPC的ARM太MMD的了,一个LPC2378做双面板是那是和**窝一样,非得做4到6层板才有解决问题.准备换STM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