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2368的快速中断,写好汇编处理i后进不了中断

楼主(2009-11-08):
我将快速中断处理已经用汇编编好了,可就是不知道在这个环境中怎么让timer0产生中断后进入这个处理,那位大侠能指点下啊。需要在main.c中包括这个函数吗?我在定时器初始化时已经声明了中断是快速,中断地址设置成 FIQ_Handler ,可是结果还是不行,如果不设中断地址也是不行。
                AREA   asmfile, CODE, READWRITE
        IMPORT gNumpulseEnd
        IMPORT gFlag
        IMPORT gSign
        IMPORT gTable
        IMPORT gIndex
        EXPORT  FIQ_Handler        ;声明timer_int,以便外部函数调用

FIQ_Handler
        STMDB  R13!, {R0-R3, R12,R14}   ;保存现场

网友A:
建议参考keil提供的基于LPC23XX启动代码例子startup.s 和swi_handler.s

网友B:
定时器只需要在中断里设置就行了,主程序可以做的就是开关中断

网友C:
汇编,看不懂啊

网友D:
中断只听说分高低优先级,和快速慢速是一个意思吧

网友E:
不是很懂

网友F:
快慢就是高低的意思

网友G:
是C就好了

网友H:
高手都是汇编

网友E:
不是吧,还是C要普及些,移植性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