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中怎样为全局变量指定存储地址

楼主(2009-11-08):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指针
比如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p;
p = &a;
p = (unsinged int *)(0x40000000);

网友B:
直接这样搞可能会有问题。。。一般全局变量都不会直接给出地址吧~~~除非你在分散加载文件里面定义了,为这个地址空间预留~~~

网友C:
嗯,三楼说的是对的,一般是预留

网友D:
直接在初始化里面声明不就完了

网友E(2009-12-12):
楼上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F:
可参看LPC2294.h

不晓得你用的哪个编译器
如GCC 编译器的手册里应该会有定址分配的表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