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霍尔接近开关

楼主(2009-11-08):
网上看来霍尔接近开关一般都有20-30mm的长度,有没有贴片式的或者尺寸更小一点的霍尔呢?还有,是不是有种霍尔是不需要外部有磁钢的,比如有测轴转速,在轴上套个齿轮,只要齿轮的缺口就可以引起霍尔的感应,貌似很多都要在齿轮每个齿上贴磁钢,这也会引起不少麻烦,听说有种霍尔是内置了磁钢的?不知道该怎么找这样的型号。。。只知道有个名字叫变磁阻式转速传感器的是这个原理

网友A:
你指的是霍尔元件吗?有很小的啊

楼主:
多小的啊,我想要的再15mm以内,长度,不是说直径哦,愈小愈好,

网友B:
AH478  BCDsemi的霍尔传感器。你要传感马达么?
体积很小,比一分的硬币还小,还薄。但也不是SMD封装,但是可以贴片。

网友C:
在霍尔元件上贴一片磁铁不就行了?非要在每个齿上都贴?
一片,磁阻也变化,每个齿上都贴,还是磁阻变化。
霍尔元件,厚度大概不到3mm,比TO-92封装的小功率三极管还薄,加上磁铁不过6mm-7mm。

网友A:
芝麻管那么大,大概3x3x1.5mm,引脚不算在内

楼主:
你们说的是这种吗,对啊,看别人有这么傻傻的齿上都贴的。。。汗

楼主:
哦,我知道了,你们说的是外形类似于三极管的那种喽?
还以为,只有那种很长,都是M8*30那种后面拖跟黑线的那种...

网友A:
如果检测转速,一圈一个信号就行了;
如果非要很多信号,可以在转轴上套一光珊,用光电检测。

网友B:
哈哈,贴的磁铁精度上不知道有没有影响,AH478要在1mm内才有反应。

网友C:
每个齿上都贴磁铁,那是初中物理没学好,高中又没好好学。磁场,初中三年级就讲了。

楼主:
其实是拿来做变速器换挡轴位移传感器的,计划这样的,三个位置放三个霍尔接近开关,在轴上贴个磁钢,运动到某个霍尔下面就会引起霍尔感应,然后就能检测档位。。。不晓得那个啥,楼上几位说的那个,适不适合用在这个场合呢?

网友A:
或者在齿轮中心套一个大磁铁,每一齿都是一个N极;
或者用电感做一个震荡器,齿轮经过电感频率会变化。

网友D:
唉,LS和LZ一样的笨

都说了是“变磁阻式”了,还想不明白?

PS:
5楼正解,齿轮没必要有磁性

网友C:
轴上贴磁铁,齿轮加速减速振动剧烈,你不怕掉下来?掉下来整个系统失效。
高速旋转的轴或齿轮,根本不允许你贴什么东西,那会造成不平衡。小汽车的车轮上都有一两个小配重,那就是调轮毂平衡用的。
另外,轴上贴磁铁,每转一周给出一个脉冲信号,霍尔元件上贴磁铁,每转过一个齿给出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E:
汽车上的ABS系统的车轮转速检测,利用的都是这个原理,车轮上有一个齿圈,齿圈不带磁性,也可以检测到信号,不过那个传感器比较大

楼主:
对啊,知道贴磁钢的问题多,所以我想找那种霍尔带磁钢的,呵呵,看过测发动机转速的那种变磁阻式转速传感器是只需要外部想齿轮这样能引起磁通变化的就可以感应了,但貌似一般的霍尔都需要外部有磁钢感应的吧?汗,还是有点糊涂...还有,在霍尔上贴磁钢,那种像三极管的霍尔IC,感觉有点小,怕贴不住

网友A:
笨到一起了,哈哈

网友F:
人家楼主没说清楚,他说的是接近开关,而不是霍尔检测开关。
有小尺寸的,但是具体型号我忘了,到网上应该搜索的到。

网友F:
回复 楼主:
建议楼主:这种开关不一定要接近磁铁,普通含铁金属都可以,距离在4mm(大型的)可以感应到,小型的2mm能够感应到。

网友G:
我用过与SOT-23这样大小的霍尔器件,楼主可以查一下.

网友H:
拆个无刷电机就有了,以前的老软驱、光驱都可以找得到的。

网友I:
A3245  SOT-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