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深刻理解PSOC的概念

楼主(2009-11-08):
最近在电子产品世界上看到PSOC这个概念,其实之前看到过SOC,是C8051F系列单片机的书上面,理解起来都是片上系统,集成了一些模拟器件啊可编程阵列啊什么的,听起来就比较抽象,小弟菜鸟一个,想请教各位,PSOC,到底神奇在哪里呢,是不是C8051F系列的其实也属于这一类,感觉CYPRESS这个宣传,革新,说明这个东西还是很先进的吧,想深入了解下

网友A:
简单的讲,PSOC就是可编程片上系统,就是说在一颗芯片上,集成了MCU(51或M8C或ARM),可编程模拟系统(比如AD,DA,放大器,比较器,滤波器,等等),可编程数字系统(比如计数器,定时器,PWM等等),还有可编程IO,总之,就是在一颗芯片上集成了你想要的大部分东东,你要是想了解,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推荐过的学习模块,或者有几本书也不错,一本是《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原理及实训》,还有一本《PSoC原理与应用设计》,当当和淘宝都能买到

楼主:
恩,这个听起来大概有点了解,准备用用这种单片机,PSOC3好像还要等段时间才能有开发板吧...
这样讲起来,像C8051F系列的单片机也属于这一类,只是可能功能没这么强大,集成的没有那么多吧,
一直有点模糊,SOC...

网友A:
可以这么说,C8051F系列叫做《单片机》,PSoC叫做《单片机+外设》,呵呵

网友B:
可以这么说,C8051F系列叫做《单片机》,PSoC叫做《单片机+外设》,呵呵
引用 网友A:

透彻

网友C:
外设又是啥概念?ad也是外设的一种么

网友A:
外设又是啥概念?ad也是外设的一种么
引用 网友C:

没错AD是外设的一种,比如AD,DA,放大器,比较器,滤波器,计数器,定时器,PWM等等都算,PSoC里面内嵌,也就是说,你要是需要这些的话,就不需要外面放这些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