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51单片机如何扩大内部容量

楼主(2009-11-08):
老师最近给了一个课题,基于51单片机的设计一个音频设备。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一般单片机内部容量很小的,所以我肯定要扩大它的啊,按照课题要求大约是增加一个4G的Flash数据缓存区吧,我关于这个增加闪存的概念不是很清晰,希望高手指教下怎么搞

网友A:
外接U盘或硬盘估计才能做这么大吧

网友B:
直接操作NAND Flash即可

网友C:
直接操作NAND Flash?怎么弄?

网友D:
要弄4G!没做过,进来学习

网友E:
外扩一张4G的SD卡就行。硬件接口比较简单,软件的话,可能要搞个FS了

网友F:
做个课题而已, 怎么样简单就怎么搞.

建议U盘或者SD卡.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G:
建议,搞个SD卡, SPI Mode简单些

楼主:
SD存储卡价格和U盘差不多,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H:
U盘就要USB OTG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