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沟道MOSFET

楼主(2009-11-08):
(无正文)

网友A:
这有什么可讲?极性与N沟相反,所有的电压电流方向都反过来就是了。
P沟管导通电阻比N沟管大,耐压做不高,价格也贵,能不用尽量不用。

楼主:
楼上说的对,但是使用n-msofet驱动问题更难解决,想了很久,还是得用p-mosfet,所以在找相关资料。

网友A:
加个分立小功率三极管或小功率MOS管反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回去再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