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便宜的电阻箱

楼主(2009-11-08):
(无正文)

楼主:
没人用它?

网友A:
高精度的交流压控恒流源,可以当电阻箱用,按目前的器件水平,很容易实现1毫欧至数十兆.

16位DAC,分两端实现,即1mohm~65ohm, 50ohm~32Mohm

楼主:
谢谢蚂蚁。
请教:压控恒流源的芯片型号?还有温漂指标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