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钟芯片怎么不准

楼主(2009-11-08):
时钟芯片都能正常的操作,为什么就跑跑就有时间误差 是芯片电路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时钟芯片型号为pcf8583

网友A:
任何时钟都有误差,原子钟20万年误差1秒。关键看你差多少。8563有晶振频率输出端,先看下晶振是不是偏了,注意那种晶体有32.768k和3.57954M两种,都很常见,并且很好卖到,切勿搞混。

网友B:
一般的PPM级的晶振的误差可以接受,可能原因如下
1。滤波电路参数没有优化
2。布线没有优化
3。频繁操作始终芯片
4。外围墙干扰源噪声影响时钟芯片计时。例如电机马达的运转。据个人统计测试连续200次正反转,每次200毫秒,就会让时钟慢1分钟左右。所以抗干扰设计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