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解释一下OQPSK吗?

楼主(2009-11-08):
(无正文)

楼主:
以下是关于ZIGBEE的描述:
“不同频带的扩频和调制方式有区别.虽然都使用了直接扩频(DSSS)的方式,但从比特到码片的变换方式有较大的差别.调制方式都用了调相技术,但868MHZ和915MHZ频段采用的是BPSK
而2.4GHZ频段采用的是OQPSK”
DSSS与OQPSK的关系式什么?

楼主:
直接序列展频技术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DSSS)是将原来的讯号「1」或「0」,利用10个以上的chips来代表「1」或「0」位,使得原来较高功率、较窄的频率变成具有较宽频的低功率频率。
那应该是先DSSS扩频,再调制?

楼主:
居然没人对此感兴趣?

网友A:
PSK大家都知道,QPSK就是4PSK,OQPSK就是offeset-QPSK。

楼主:
先扩频后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