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国内型号的二极管2AK14 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9-11-08):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不严格场合:大功率高压用 1N400X系列。小信号1N41xx系列

网友B:
2AK14
国产器件命名:
2:二极管
A:小信号锗材料
K:开关管。

看你的应用场合,肯定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C:
用1n4148, 压降略大一点
或用1n60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楼主:
2AK14 是检波二极管,感觉用1N41XX代换的怕是不对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