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51固件怎么用起来?

楼主(2009-11-08):
不会啊。反正我只知道它是不能安装的。

另请解答:什么是固件,什么是插件,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或者是如何发生关系的?

楼主:
这是我的新手问题1

网友A:
不会啊。反正我只知道它是不能安装的。

另请解答:什么是固件,什么是插件,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或者是如何发生关系的?
引用 楼主:

固件是指JET51硬件内的程序,在正确连机后,可进行操作.
插件是指针对KEIL的程序,安装插件后,可在调试时选择中颖器件.

楼主:
照你这么说,固件对用户也没啥用?没有它们也联不上机?不能进行操作?
在正确连机后,可进行操作.

网友A:
照你这么说,固件对用户也没啥用?没有它们也联不上机?不能进行操作?

引用 楼主:

固件主要是保证JET51与电脑连接的可靠稳定等.
要升级固件,要先连接好电脑,然后才能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