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D13700 实例程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2009-11-08):
sd, ADDR, ps, ST, AD
拿到拓扑微的PDF,里面有例程。  320 * 240的LCD,驱动IC S1D13700.

初始化等一切正常,该文档提供一些例程,但是调试未通,LCD未有任何显示,现贴一段例程:
void PrintASCII(uint x,uint y,uchar *pstr)
// 坐标(x,y),x为水平方向字符位;y为垂直方向字符行;*pstr ASCII字符代码数组名
{
  uint addr;              // 第一显示区域为文本属性
  addr=y*0x30+x;          // 计算显示RAM地址
  SdCmd(0x46);            // 设置字符显示首地址
  SdData(addr);
  SdData(addr>>8);
  SdCmd(0x4c);            // 地址水平加1设置
  SdCmd(0x42);            // 写数据指令
  while(*pstr>0)
    {
    SdData(*pstr++);      // 写入字符代码
    }
}

因为是例程,习惯拿来就用,结果调试之后未果,或是哪里没有设置好。用过的朋友指点下。

楼主:
昨天已经调试通了,因为没有认真看资料,模式设置不正确。

但是显示的图形,字符和输入的坐标参数不对应,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