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RESET脚输出电平问题

楼主(2009-11-09):
JLINK接上电脑后,它的RESET脚默认输出是什么电平?打开调试软件后电平高低是怎么变化的?

楼主:
我遇到的问题是JLINK连接上2410的板子后,板子不复位,打开JLINK也检测不到内核,最后测试RESET脚为低电平,检测线路没有问题,它为高电平板子才可以复位的,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楼主:
奇怪,又可以复位了,但还是检测不到内核,倒....测试复位脚(打开JLINK-COMMANDER的时候)复位脚电平没有变化!: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