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屏显示如何控制电视上的鼠标?

楼主(2009-11-09):
大家把电脑画面接到电视上,实行双屏显示,如果电脑电视不在一室,看不到鼠标在电视上的位置,控制电视画面很不方便,谁知道有没有老板键之类的设置?或者是软件?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啊。谢谢了。^_^

网友A:
不知道你双屏显示的目的是干什么? 可以再加一套键鼠,装拖机软件,分成台机子使用,键鼠可以用无线的。

网友B:
那就用复制模式,不要用扩展模式。

网友C:
用无线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