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 这是什么问题 25%的产品挂掉了

楼主(2009-11-09):
详情:

我的产品坏了100多个了(总共做了400个)。拿回来修,大多是单片机坏了。单片机发热。有时也能下载程序。就是不会正常工作/。用万用表量发显短路。不知道什么原因。
出厂都没问题。到客户那里运行一段时间就短路了。这是什么原因。工作环境的温度较高。
请解答一下/。设计时应该注意什么地方。谢谢。我现在都不敢卖了。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I/O引脚的负载超标导致的。

请检查VDD的电流。

楼主:
能下载  但是就是发热 io不能用 短路  把芯片焊下去 就好了了 不短路了

网友A:
能下载  但是就是发热 io不能用 短路  把芯片焊下去 就好了了 不短路了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基本可以断定是I/O引脚的负载太重,导致引脚短路。请仔细检查短路引脚相关的电路和程序。

另外,这种不合理的设计有可能还出现在其它没有烧坏的引脚上,也需要仔细地检查,以免造成以后的隐患。

网友C:
还是设计的问题,重新检查你的设计吧,不要再怀疑STM32了,这只是个表象,不要被迷惑了

楼主:
知道不是stm32   如果adc输入口 悬空 可以吗

网友A:
知道不是stm32   如果adc输入口 悬空 可以吗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难说,但原则上讲最好不要有悬空的引脚,不管是否为ADC输入口。

网友D:
我替香水说两句:
这种经常损坏chip的问题,大多是硬件电路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ESD之类的保护
到现场使用的时候,芯片就被打烂了。。。

可靠性设计是一个大学问哦。。。。。。。。

生个孩子容易,吧孩子养到成年就难了。哈哈

网友B:
这个问题很难说,但原则上讲最好不要有悬空的引脚,不管是否为ADC输入口。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管脚不能悬空呢?有什么特别的要说明吗?

另:lz的工作环境温度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E:
输出口可以悬空;
输入脚最好不要悬空,接地或者接电源,让它有个确定的状态比较好点,AD口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你一定要悬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它不像那些数字电路,某些输入脚悬空的话,由于状态不确定会造成逻辑混乱的)。

网友F:
我也来看看 先

网友G:
100多个都出问题,显然是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H:
电路设计问题,很明显,再不改进,那就亏大了

网友I:
引脚悬空一般就是个功耗问题,但是达不到引起芯片发热的程度。
一般没用到的引脚也不会打开相应的外设和中断,逻辑混乱的情况不容易出现。
要测量芯片的驱动电流,只检查VDD还不够,还要检查 GND电流。
当然从设计时,就应该计算IO电流的总量,至少是个估算,不然就不能叫设计了。

网友J:
被很多人忽略的基本常识:
作为产品,必须确保任何控制芯片引出到板外的引脚都有相应的隔离、限流、保护元件,
特别是外接长线的端口,你根本就不知道线路上会有多强的干扰,也不可能排除别人接错线、线路短路搭接的情况,所以设计时就必须考虑各种意外情况,做好对应的保护、故障隔离措施

网友K:
心脏露在体外,不死才怪。

网友L:
晕,偶也偶尔发现芯片发热的问题,但芯片运行一切正常,就是发热,换个IC就好了
找了很9,找不出问题

网友E:
闩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词)

网友M:
楼主能放上路图上来吗?
让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N:
正常情况下,STM32由于功耗低,摸上去芯片都比较凉。出现这种问题,多半得从硬件上查问题

网友O:
关注,要不大家谁敢用STM32 啊...

网友P:
做测试板的时候,也遇到STM32突然发热很大,然后就不正常了,换个IC就OK了,不知道原因

网友Q:
我也碰到过,听说这种天气要注意防静电

网友R:
楼主的图呢?只评嘴说好象不行吧?

网友S:
我这边也有发现这个问题,在高温老化的时候发现一个IO损坏,大概有20%的概率。

网友T:
香主 我把图给你 你帮忙看看吧

网友U:
严重关注这个问题,希望ST给出设计上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A:
严重关注这个问题,希望ST给出设计上需要注意的事项
引用 网友U:

设计上需要注意的事项很多是基本常识,比如不能过载、超载、静电保护、过压保护等等,不需要ST给出。

最基本的注意事项就是:请控制芯片工作条件处于数据手册给出的范围之内,绝对不能超过手册中要求的指标。

网友V:
你最好去现场看下,你并不知道客户是怎么使用的,就这么轻下结论,太草率了,感觉象是被短路了的样子.查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W:
一般是自己的电路设计问题,芯片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X:
电路问题,很显然

网友Y:
应该是电路问题

网友L:
如果是电路的问题,为什么换一个芯片就可以了呢(外围硬件不变,而且换之前测过所有管脚,没有短路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本人经历过至少5次(不同的型号),总电流是90MA以内,达到要求,除了换IC外,至今没找到原因

网友Z:
这还能是什么问题,电路问题呗,不会怀疑芯片都有问题吧

网友A:
如果是电路的问题,为什么换一个芯片就可以了呢(外围硬件不变,而且换之前测过所有管脚,没有短路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本人经历过至少5次(不同的型号),总电流是90MA以内,达到要求,除了换IC外,至今没找到原因 ...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电路的问题,例如I/O引脚负载超标,如果不是严重超标,芯片完全可以短期内正常工作,但这种工作条件下,芯片的寿命会大大降低,更不可能长期工作。

就好比一个人一样,偶尔熬夜可以通宵不睡觉,但不能天天熬夜,即使是铁人也会累垮的。

网友AA:
按朕的经验看,95%这类问题都是设计电路问题,IC哪有这么容易坏

网友AB:
偶尔的话可能就是芯片的问题,楼主那种情况,明显是电路问题嘛

网友AC:
是不是有些引脚不能承受5V的,结果接到了5V的信号上

网友AD:
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AE:
我用其他的芯片也有这样的问题
短路的是VDD 和 VSS短路了

网友C:
焊接短路的可能性没考虑么

网友AF:
莫非怀疑是芯片内部短路了,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Z:
隔离肯定是必要的,特别是芯片

网友AG:
楼主最还把原理图贴出来,不然神仙都找不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