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指定FLASH地址中写入数据怎么写 谢谢

楼主(2009-11-09):
往指定FLASH地址中写入数据怎么写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哪个型号的cpu,stm32103ve是只能以2字节为单位向里面写,库函数里有现成的实现的函数

网友B:
lz是想烧写flash呢,还是定义一个变量啊?

楼主:
stm32中 往FLASH具体地址里面写数据和读数据
还有就是FLASH中的程序是从什么地址开始有数据的 怎么看是0800 0000 后面才有数据啊
之前怎么全是空白啊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0800 0000 后面才是flash的地址啊,看芯片手册了要

楼主:
flash起使地址是00000000啊

网友D:
flash起使地址是00000000啊
引用 楼主:

你显然没有看STM32的存储器分配图。

网友E:
往寄存器里面写数据就可以了啊,看看对应的芯片手册

网友F(2010-10-03):
香水城  的图 就可以说明了,在0800 0000地址才是系统中的地址,前提说明 是cpu的控制地址,当数而你说的0000 0000这个地址是flash芯片的内部地址,当地址输入为0800 0000是 flash芯片片选打开,指向flash内部地址0000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