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电源模块

楼主(2009-11-09):
小弟最近做一个电路:
输入要求:AC110~220V,或者 DC24~96V,
输出+5V或12V均可,功率1W-2W均可,
其实输出就只要点亮一个LED即可,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此类的电源模块,知道的话告知一下具体的型号,谢谢!

网友A:
金升阳有此模块,建议去找他们。也许,不久的将来,俺也摆一堆出来...

楼主:
请问有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A:
上金升阳的网站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