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急 取数据中止异常 寻求解决办法 ?

楼主(2009-11-09):
keil里面得一个sd_file的例子(是用文件系统在SD卡上读写文件操作),运行后是没有问题的。但我把它(文件系统FS_ARM_L.lib和SD卡驱动)移植到keil下带ucos-2操作系统的模板里,运行时就会出现在读写文件时出现 数据中止异常 ,这怎么解决啊?

等待中

楼主:
补充下 用的是LPC2368

网友A:
没用过,帮你顶。。
你最好看一下ucos里面。h文件里面的配置。。。另外还有堆栈的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
读写文件 用的是DMA方式 用USB的8KB SRAM 做为缓冲区
可能跟KEIL里的INIT.S 中初始化堆栈有关 但不知道怎么改

望各位使用KEIL的高手帮帮忙。我用的是KEIL MDK 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