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普拉斯中如何使2个PWM8 输出互补信号,该如何设置

楼主(2009-11-09):
(无正文)

网友A:
使2个PWM8 输出互补信号.可能不好办.但是Cypress提供了PWMDB8这种配置,就可以输出互补信号而且还可以带死区.

网友B(2010-01-06):
可以用一个PWM和一个反相器就可以输出互补信号了,或者用两个PWM通过移相来输出互补信号。

网友C:
方法很多的

网友D:
可以用一个PWM和一个反相器就可以输出互补信号了,或者用两个PWM通过移相来输出互补信号。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挺好的吗?

网友E:
对,就用这个方法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F:
看来又是一个ebike的工程师

网友G:
赛普拉斯中使用一个PWM8模块里面就有2个PWM信号,而且这两个PWM信号是互补的,电平刚好是相反 ,你设置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