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电击穿问题

楼主(2009-11-09):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把雷电击穿和静电击穿两者到一起?

通常地,此两种情形是要分开处理的。雷电的静电击穿是存在,可是,其排除方法和通常的静电击穿防范方法不是一回事。

希望你能将情况反映清楚点儿。

网友B:
建议:
1。不要认为所有的工业现场有完好的接地系统。所以你的设计必须考虑这一点,就是说自己的产品要有完好的接地系统,防静电高压释放电路。
2。芯片的保护电路必须要有,过压过流保护。

网友C:
手触摸,静电荷积累放电都有可能导致击穿啊。
所以很多产品才做静电防护。对于一些静电防护等级较低的芯片更为关键

网友D:
我也跟着问一句:
防雷、防浪涌、防静电是不是三件事,在处理的是时候要分别处理,还是可以一起处理?

网友C:
是三件事,能量等级可大不相同,要分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