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放大电路求教

楼主(2009-11-09):
如下图的放大电路(我想做一个数控直流电源,在网上找的电路图中的一部分),输入信号为从R-2R网络(相当于数模转换)引进来的0-5V电压,Q1集电极接+25V,我想Q1应该工作在饱和状态,为Q2提供偏置电压,Q2实现电压放大。请知道的给分析分析。
我是新手,还没有分可给,不能给分了。

网友A:
  1. 我想Q1应该工作在饱和状态,为Q2提供偏置电压,Q2实现电压放大。
非也。
两个管都不能进入饱和也不能截止,否则就不是放大状态了。
有R2实现的负反馈,保证了两管都处于线性放大状态。

网友B:
这样的电路根本不符合你的设计的要求!

楼主:
2楼能给详细的说一下吗?按照计算,Q1基极电压应该在>0.6V时就处于饱和状态了呀,C极输出就应该是近似等于25V了。我实在分析不明白了,希望2楼能给详细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C:
Q1基极电压应该在>0.6V时就处于饱和状态了呀
--------------------------------------------------------
刚上电瞬间Q1基极电压应该在>0.6V时就处于导通状态,则Q2也导通,R2上就有电流流过,在R2上就产生了电压,此时如果Q1基极还是0.6V的话,Q1,Q2都会截至,如果要Q1,Q2继续导通,则Q1的基极的电压必须大于R2上的压降加上0.6V.

楼主:
也就是说只有输入电压>0.6V才会有输出吧,Q1是不是不参与放大哦。放大倍数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B:
我都说了你这个电路与你想要的效果根本不一样!

网友D:
把它看成一个同相运放就可以了,0--5V为同相输入端,R3为反馈电阻Rf,R2为运放反相输入端接地电阻。

网友E:
LZ:除了"Q1集电极接+25V"这句有问题,其他都可以,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Uo=Uin-0.6/R2X(R2+R3)

网友B:
LZ:除了"Q1集电极接+25V"这句有问题,其他都可以,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Uo=Uin-0.6/R2X(R2+R3)
引用 网友E:

说说你这公式的由来!

网友B:
其实该电路想实现LZ本人的意愿(当输入为0V~5V变化,则输出大概从0V~25V线性变化)是不可能的,本身Q1就有一个开启电压,在小于开启电压之前输出对输入不是线性放大!
退一步讲,即使不在意小于开启电压之前是否为线性放大,那在大于开启电压后的输出电压公式再怎么粗略也应该是:
Uo=(Vin-0.6)*(R2+R3)/R2
当然上式假设开启电压两管都是0.6V.

网友B:
建议采用8楼提供的电路!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请问8楼的电路能带多少负载电流?
人家楼主已经确定了电路,你随便就让人家改了?
还有你的公式和我的差别在哪里?只不过是你写的认真一点,我随意一点,既然你能够看懂,我想别人应该也能看懂……你说是吗?

网友B:
只要BC557能带得动的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放大器!
工程在意的是能实现性,如果电路不能实现设计目的,那尽管你设计了多久的电路都必须推倒重来!
至于我的公式和你的差别在哪里,我想这个不用我多说,小学三年级以上的都看得出它们的差别!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只要BC557能带得动的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放大器!
工程在意的是能实现性,如果电路不能实现设计目的,那尽管你设计了多久的电路都必须推倒重来!
至于我的公式和你的差别在哪里,我想这个不用我多说,小学三年级以上的都看得出它们的差别!
阿阿,那你画个电路看哈,看是个啥样的!
至于LZ的电路,建议你去仿真一下,结果就很明显了。
我的那个公式是给大学生看的,因为我想来这里的都是大学以上的学历,没有小学生,你就别钻空子啦。

网友B:
回楼上:
画电路没必要,随便到网上找个合适的rail to rail运放再加几个外围元件一起巧接一下就OK!
至于LZ的电路我仿真过了,跟我先前说的一样,我看不出有什么跟我说的不一样!你看出了?
你的那个公式你最好不要提了,还大学生!我想除了阁下你自认为是之外,即便是有博士生在这里他也不敢说你的公式跟我的是一样的!

网友E:
“你的那个公式你最好不要提了,还大学生!我想除了阁下你自认为是之外,即便是有博士生在这里他也不敢说你的公式跟我的是一样的!”
我看楼上有点像在钻牛角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