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路

楼主(2009-11-09):
小弟最近做一个电路:
输入要求:AC110~220V,或者 DC24~96V,
输出+5V-12V均可,其实输出就只要点亮一个LED即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此类的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A:
想点亮LED 其实你 用一个电阻加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如果你的LED够好,那个二极管也可以不用了

网友A:
想要5V电源,那么你就再加个稳压管和一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