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9-11-09):
图中A点、B点均悬空,求教:
1.A点,B点对地电压是多少?
2.人站在地上摸A或B点会不会挂掉?

网友A:
A点B点对地电压,与变压器初次级之间分布电容有关,与测量仪表内阻大小有关。
挂不挂,这要看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有多大,以及人体的电阻多大。若是容量很大的变压器,有可能挂。

网友B:
如果是高压高频变压器,人站在厚绝缘垫上去摸,人体还可以有拉弧发光的效果

楼主:
哈哈,谢谢楼上两位权威。
不过越听越糊涂,不考虑特殊情况,考虑一般情况吧,就拿常用的变压器220变12V的为例吧。不用测量仪表,考虑理论值。

网友A:
理论值可没法说。
理想变压器,初次级分布电容是多少?
常见的220变12V,也得考虑变压器容量吧?而且变压器绕法不同,分布电容可能差几倍。

网友C:
肯定要挂掉。图上是1:1变压器,输入220,那么UAB=220V,楼主说的一般情况下人摸到220V就要挂了

网友A:
照6楼所说,还要隔离变压器干什么?

网友D:
"人站在地上摸AB点会不会挂掉"不会挂掉;
但如果同时摸到AB点,就很可能会挂掉

网友D:
PS:
纯金属不要到处误导新人哦~
不是很懂的话就不要用那么肯定的语气说话...

网友C:
公司里有个250V的调压器  调到220V输出 输出端悬空,用电笔测试两端灯都会亮。xwj你敢去摸么?

网友A:
楼上又是把不同的事情混淆到一起了。
调压器是自耦变压器,一个绕组,不是楼主图中的两个绕组。别说调到220V,就是调到零,我也不敢站在地上摸。
纯金属,你拿块万用表量量,调压器各端子之间都是通的,楼主的变压器可不是。

网友C:
那好电蚊拍里面用到了升压隔离变压器,怎么也会电击人?

网友A:
12楼:
别在这里抬杠了。你在12楼的抬杠,3楼PowerAnts早就说过了。

网友E:
那好电蚊拍里面用到了升压隔离变压器,怎么也会电击人?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电蚊拍放电时的电压很高,有十几千伏,所以电到人会不舒服(但不会有生命危险,因为电流很小)

另外,你这个问题和楼主的问题毫不相干。

网友F:
二楼说的很清楚了。类似于人手拿个电容的一端另一端接市电。被电的感觉应该有挂掉怕是没那么容易。
电蚊拍在没有放电火花也就是空气击穿的情况下只接触一个电极是不会被电的。

网友G:
哈哈:“挂不挂,这要看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有多大,以及人体的电阻多大。若是容量很大的变压器,有可能挂。”这个说法不大正确吧。
隔离变压器的好坏在于初次级对铁芯的绝缘电阻的大小,哪来什么分布电容?
又不是高频……这样会误导年轻人哦:lol

网友A:
楼上的yuanchsh:
  1. 隔离变压器的好坏在于初次级对铁芯的绝缘电阻的大小,哪来什么分布电容?
恐怕你还不知道变压器是个什么东西什么构造如何制造。
怪不得现在的学生,误导他们的太多了。

网友G:
楼上的 maychang大侠:
俺是做电源和变压器的,可是从没听说过工频变压器还要考虑变压器的分布电容哦,只有高频变压器才有这样的要求哦。
不信,你可以问问你的伙计 版主: PowerAnts大师。;P
“恐怕你还不知道变压器是个什么东西什么构造如何制造。”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可笑吗?
我想说:知之为知之……:shutup: …………………………:lol

网友B:
工频变压器由于结构相对较大,初次极间的电容量更大,1KVA以下的工频变压器,初次级间电容量达约为几十到几百pF,一般要将初级与次级相邻的一端电极接L,这便是为什么工频变压器需要有N,L电极之分,楼上说是搞变压器的,连这都不了解的话,就不算是合格的“做变压器的”了。

街头的630KVA级电力终端变压器,初级次间的电容量达到10nF,对地电流可达0.7mA,输出端口完全悬空,楼上敢不敢去摸一下?二级变电站的变压器,如果铁芯悬浮,再与大地接地,光是初级对铁芯的分布电容的漏电流,就可以点亮你家里的灯泡了

网友A:
想起来了。本版“0-12V 0-20A可调脉冲电镀电源电路”那帖就是16楼18楼yuanchsh发的。
yuanchsh在那帖中说,那个电镀电源是yuanchsh设计的。看来yuanchsh是做电源的,不是做变压器的哦。

网友G:
回复 网友B:
瞎忽悠,纯属于抬杠!
你可以计算一下,即便是分布电容为10nF,电压在220V交流,峰值310V,就算再高吧,380V,频率50Hz,能有多少电流,维持时间是多少?你还是先算算吧,不同你搞的高频,高技术的人追求事实重要……有时候要不到面子的:lol

网友A:
看来yuanchsh今天是专门找杠抬。PowerAnts就是按照220V50Hz10nF计算的。要是380V,电流就有1.2mA了。何况这种终端变压器一次电压还不是220V或380V,高得多了,各位初学千万别上手摸,小命要紧。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想起来了。本版“0-12V 0-20A可调脉冲电镀电源电路”那帖就是16楼18楼yuanchsh发的。
yuanchsh在那帖中说,那个电镀电源是yuanchsh设计的。看来yuanchsh是做电源的,不是做变压器的哦。”
maychang大师可别生气哦,既然是论坛吗,我们就可以畅所欲言吗,对吧!是正确的,别人自会体会到的,是错误的,也自然会销声匿迹的。
我也并非找抬杠,但技术这东西,讨论的时候不辨真理不明呀,请别见怪。也许我与您们谈技术是我班门弄斧,但我认为能增长见识,所以就……
你的这个回帖语气很平和,我很喜欢,别生气哦,大师。

网友H:
各位大师的讨论精辟,关注

网友I:
无语
    哥几个,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拜托最后给个结论,做出自己决定的理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先给个明确的结论撒。

网友B:
re:21楼 俺只是指出,工频变压器同样需要考虑绕组间的分布电容,如果俺连这个都算错,俺就不用混了...

网友B:
更正俺在19楼中的错误:一般要将初级与次级相邻的一端电极接L,这便是为什么工频变压器需要有N,L电极之分

应该是:一般要将初级与次级相邻的一端电极接N(零线)

网友G:
26# PowerAnts [/
阿阿,我知道 PowerAnts大师肯定不会将这么简单的算术题给做错了(再说现在的仿真软件都很厉害,那需要什么人算),俺说的是你在考虑分布电容的情况下,将大地的绝缘电阻和人体的内阻给忘了,通常人体内阻再小也有几K,而大地(实际是人的鞋和大地)的电阻通常有几M,加上这个电流可能就很小咯。再说,人家楼主已经很明显的说明了220V的普通隔离变压器,哪来你们说的这么大呀,这就是我说的要考虑的事实。
还有,人家安全认证公司从未要求变压器的分布电容要小于多少,而是要求变压器的初次级之间,以及对铁芯的绝缘电阻的值要大于多少,我想这也说明了对应于安全来说,绝缘电阻比分布电容重要,不是吗?
大师:我想我们只是交流,没有别的意思,请不要误会。

网友J:
呵呵,这里“抬杠者”的好处是可以让初学者更清楚的理解,但抬杠不能为抬而抬。Powerants、maychang、XWJ等所言正确,分布参数并非仅仅在高频下才需考虑,就楼主的问题而言,分布参数就是起决定性意义的。

网友G:
阿阿,大家有变压器的可以测试一下,一个100W的工频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到底有多少,我想最多只有几个PF吧,别忘了用100Hz测量。
你们再做个试验,用仿真测试一下,几个PF到几百PF串在220V电源中的直通电流到底有多少,也不考虑人体电阻和大地的绝缘电阻。
通常,当有小于0.1mA电流流过人体时,比较安全,当电流在0.1mA—1mA之间,人感觉难受,当电流大于1mA时,会有生命危险。
大家有空可以试试哦。

网友G:
我做了一下仿真,与大家共享:

网友K:
不会挂掉,不信你试试看.

因为没有回路.

除非你的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B: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变压器,不论高频的还是工频的,它的绕组间电容与功率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由绕组间的相对接触面积,空间距离及绝缘介质的介电常数有关,这个是可以用平板电容公式计算出来的。

科普一些关于隔离器件的容性传导常量:
1, 光耦隔离器,输入输出电容0.5~1pF;
2, 中心距1.27mm的平行数据线 1pF/10cm;
3, 小功率开关变压器初次极电容 10~500pF (视窗口大小及绝缘胶带厚度)
4, 10.5KV-->220/380V电力终端变压器初次级间电容3000~10000pF, 110KV-->10.5KV二级电力变压器初次极间电容5000~15000pF.

关于铁芯落地电流,二级电力变压器的铁芯接地线电流达15~100mA, 这还是三相的矢量叠加结果,如果是单相的话,加上绝缘漏电流,那会达到达到近1A,不但可以点灯,够胆的话,还可以烧水做饭了

在这些数据面前,还能说工频变压器不需要考虑绕组间电容吗?

另外建议一下,简单的问题不要用仿真去看结果,平时总结一些经验算法,小计算要实现脱口而出。

比如,随便拿相磁环,俺目侧一下直径,数一下圈数,俺能够在5秒钟内报出额定电流大小。

网友G:
我说PowerAnts 大师,谢谢你的资料。你说的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前面的回帖是就2楼所说的,2楼是就1楼而来的,那么,我们在回帖时应该围绕楼主的主题,但楼主并没有说是电力终端变压器,你的这种回答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看来,我还是保持沉默吧,只能以无形胜有形……哈哈
另外建议,大师应该要有海一样的包容心,这才具有大师风范嘛!:lol

网友A:
刚好手边有个BK-100,这是个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容量100VA。实测初次级之间电容为210pF左右。
这个容量,电压220V时,对人体当然没有危险。
但若是耐压测试仪,分布电容电流可就接近允许的上限了。

网友L:
讨论的很热烈 标记一下
有的时候 即使摸220V也没事 上次跟同事出去调设备 同事在接线的时候不断电用裸手摸220 也许他的人体电阻比较大 反正我是不敢
当然得有前提 就是你穿着鞋 地上干燥的一塌糊涂

网友M:
贫僧是做安规测试仪的,经常接触高压变压器,5000V和10000V更是平常事。嘿嘿。初次级绝缘电阻是重要参数,因为人体与大地啊什么的接触电阻在高压下可能会击穿,所以还有抗电强度,分布电容我们公司没有专门去测。但是就做产品的经验论来说,如果此分布电容大了,升压器初级到次级会有意想不到的电流流入测量回路,导致仪器损坏或者报警。师太昨晚上睡觉时跟俺说了:如果就楼主问的问题,还是建议不要摸,没事摸那玩意干嘛?还不如摸俺的光头。理论上一般结构不是自藕的、小电压的、工频的、隔离的,也就是说这玩意没坏,人摸了,没事。但是要是高压、高频你就不得不考虑分布电容、绝缘电阻。不过俺还是建议你别摸啊。如果你要自杀那赶紧去摸吧,保证你挂的痛快,俺被3000V电过,有经验,嘿嘿

网友N:
AB等效于一个交流电源。但它通过一个小电容连接到火线上。
这个电容一般不大,所以你可以认为是它不存在,于是手去摸A或B是一点事都没有的。我摸过。
但是如果AB电压比较高(36V以上)并且你同时摸AB则会被电到

网友O:
初级220V,单摸A或B应该没事;一手接A,一手摸B就悬了:要考虑回路嘛;
至于高频,高电压就要注意了。想象一下,一个500KV的高压线,不要通过变压器,你隔近一点,都会挂了

网友P:
隔离变压器 单接触一个A或B 没是 不能构成回路 等虚地 同时摸到就会被电 实验箱里比较多

网友Q:
你好!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要是降压变压器,特别是作为单片机供电的变压器,人摸上A,B那个点都是十分安全的。
     我要特别提示一点:用普通降压变压器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的单片机供电系统,单片机的地线却接在市电交流电的220V的火线,单片机安然无恙,运行正常,这又作何解释?请问各位大虾??
     学习单片机的关键是在高水平老师指导下实践!!
    请访问:http://www.mcu_club.com 了解详情,或 电 15986359118 许老师

网友O:
我要特别提示一点:用普通降压变压器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的单片机供电系统,单片机的地线却接在市电 ...
引用 网友Q:

有这么用的吗?

网友R:
学习了!

真真都是大师级别的!!!!

网友S:
变压器的输入只有相线对地有电压,输出AB间有电压,单独A或B 对地电压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