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RF69213如何烧写程序 以及如何与USB通信

楼主(2009-11-09):
本人(菜鸟)在学习使用CYRF69213这块芯片,英文手册看了几遍,但是不明其理,问题如下:
     1.如何烧写程序到该芯片,有原理图的话最好能提供下载或直接发到我邮箱:jklj997@126.com,还有程序下载的工具
     2.如何与PC机通信,比方说我要从PC机传输一个数据控制CYRF69213的某一引脚的高低电平,CYPRESS公司有没有提供类似的API函数,用于接受从PC机上传输过来的数据。
     希望有用过改芯片的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写程序的话可以用PSoC Programmer软件,工具是Miniprog

楼主:
谢谢 有硬件的原理图吗?

楼主:
CYRF69213是贴片式的,是不是用USB的两个引脚(D+,D-)进行编程的(也就是说可以直接使用PC直接进行程序的下载,不需要借助其他工具了),如果可以的话,该方式的下载软件又是什么?

网友B:
不光有贴片啊

楼主:
哦,谢谢!自己再琢磨琢磨!:P

网友A:
CY4672就是CYRF69213的demo板,这里面有一张光盘,里面好像有原理图,可惜我没有这套工具,那位大侠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原理图,呵呵。下面网址也有一些关于CY4672的资料,不知有没有楼主要的,可以看一下 http://www.cypress.com/?rID=144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部分的资料我已经下了,但还是表示感谢!

网友A:
那就只能看看那位正好有这套工具,给你上传一个原理图了,呵呵,不行就管代理商要一下,应该不难吧

网友C:
不可以直接连接pc-CYRF69213这样进行下载程序。在datasheet 中有这么段话:
The MCU function supports in-system programming by using the
D+ and D– pins as the serial programming mode interface. The
programming protocol is not USB.
所以还是要用Miniprog进行下载程序。还有参考datasheet18页,ISSP. 4672原理图上D+ D-是做成USB接口了, 那是因为它要与PC连接,没有标明要reprogram bridge应该怎么接。

网友D:
发现通信部分问得人很多

网友A:
不可以直接连接pc-CYRF69213这样进行下载程序。在datasheet 中有这么段话:
The MCU function supports in-system programming by using the
D+ and D– pins as the serial programming mode interface. The
progra ...
引用 网友C:

10楼回答得很详细,赞一个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对改贴的关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祝各位单身兄弟们节日快乐!下载程序这块问题已解决,现在想写程序与上位机PC进行通信,上位机控制界面用VC编,现在我的情况是对CYRF69213的USB固件程序一无所知,希望各位大侠可以传给我一个简单的通过PC机 控制CYRF69213的LED的上位机程序和固件程序

网友E:
单身节的我只能在这晃悠了

网友F:
楼上看来很有感触啊,都来这发泄了

网友G:
呵呵,单身就是自由,多好啊

网友H(2010-01-07):
直接用miniprogrammer烧写,,电源,电源地就不用说了,,mini的clk,data分别连接到D+,D-上就可以了,,具体是clk连接到D+还是D-忘了,,你试试吧

网友I(2011-11-13):
CY7C68013 如何通过 EZ-USB Control Panel下载和烧写程序.pdf (571.78 KB) 看看哈!

网友J:
写程序的话可以用PSoC Programmer软件,工具是Miniprog!其他自己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