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89C51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小弟在做毕业设计,要用protel画原理图,要用到AT89C51这个CPU,库里却找不到,得自己画,想问下画AT89C51这个CPU原理图长宽有没有规定???而且这个CPU有三种封装,PLCC,PDIP,PQFP,想问下目前画的话都用哪种封装??希望哪位好心人能帮帮我,非常感谢~~~~·

网友:
原理图没有归定  不过在库里面应该可以找的到8051的原理图元件吧
封装是更具你的芯片是什么封装  就用啥封装  不是你自己选择的
我也刚刚接触Protel    以上是我的理解

网友A:
原理图没有要求,但是要画PCB图就有严格的要求。

网友B:
原理图里面不直接用个HEADER20*2的就可以了,原理图里面元件的大小不影响最后的布局的。至于PCB封装库里面没有的话就得自己动手画了,拿个AT89C51芯片的实物用尺子去量呗,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C:
自己建立SCH库和PCB库是画PCB的必备技能,迟早得过这一关。越早过这一关,就越早享受库的方便。

网友D:
原理图中用8051代替就可以了,如果是直插的,应该选用DIP40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