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又是中间对齐了

楼主(2009-11-09):
怎么又是中间对齐了

网友A:
啊?灵异事件?

网友B:
可能是css样式表没有加载完成,因为那个页面的图片比较多,所以可能造成由于没有加载完css样式表造成的文字居中...一般这类情况刷新一次之后应该就会好的。
以上是技术部的解释,嘻嘻!

楼主:
所有版面,帖子都一样.
现在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