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仿真器怎么加快运行时间?

楼主(2009-11-09):
前段时间烧写了一个程序,发现开机后20多个小时后有死机的情况,估计是指针非法跳转了,然后我想用仿真器来观察跳转的地方,可是不能让我等上20多个小时吧?大侠们说说怎么用仿真器来加快程序运行的进程?

网友A:
1。没有流程图,难以解释
2。可能原因如下:
   2.1无限循环被执行,检查有无循环,最好设置循环次数或者等待时间,超时退出,或者超过次数退出。
   2.2互锁条件成立,检查有无互锁条件判断,有则消除。否则代码会在这两者之间无限循环。
   2.3建立堆栈软狗,防止溢出。
   2.4位用代码区,用跳转到复位处的语句填充。
   2.5指针超过RAM范围,建立指针数据合法判断语句。

楼主:
谢谢2楼提示,这些都是软件BUG吧?好象都没有问题,主循环里面就是读按键状态,然后跳转执行~

网友B:
想用仿真器来抓这个死机很困难,关键还是要分析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死机的。不要去想怎么加快仿真速度了吧。还是想想长时间运算可能造成什么问题吧

网友:
虫难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