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修改-写”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在 周立功的《深入浅出ARM7》中经常看到:
PINSEL0 = (PINSEL0 & (~(1<<5))|(1<<5) ;  /*不会影响其它管脚*/

但是
PINSEL0 = PINSEL0 | (1<<5);      /*也不会影响到其它管脚*/

两个语句都是“读-修改-写”为什么非要用PINSEL0 = (PINSEL0 & (~(1<<5))|(1<<5),
而不是PINSEL0 = PINSEL0 | (1<<5);
请指教!

网友A:
PINSEL0 = (PINSEL0 & (~(1<<5))|(1<<5) ;
这个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B:
我看过深入浅出AVR,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错,我回去看下书,再回复你

楼主:
这是我在周立功的论坛上得到的最后回答,这之后他们就没有理我了。

网友C:
嗯,学习到不少东西

网友D:
还在学汇编,正准备转向C,敬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错了,应该是:
PINSEL0 = (PINSEL0 & (~(1<<5)))|(1<<5);
当时觉得自己是对的,也没仔细看。不好意思。
谢谢你指正。
另:
         PINSEL0 = (PINSEL0 & (~(1<<5)))|(1<<5);
[0xe59f00a0]    ldr      r0,0x4000038c ; = #0xe002c000
[0xe5901000]   ldr      r1,[r0,#0]
[0xe3811020]   orr      r1,r1,#0x20
[0xe5801000]   str      r1,[r0,#0]
上面是    PINSEL0 = (PINSEL0 & (~(1<<5)))|(1<<5); 的反汇编“与”操作直接被优化掉了。
为了不让编译器优化,我把PINSEL0 = (PINSEL0 & (~(1<<5)))|(1<<5);改成PINSEL0 = (PINSEL0 & (~(1<<7)))|(1<<5);
反汇编的结果是:
               PINSEL0 = (PINSEL0 & (~(1<<7)))|(1<<5);
[0xe59f00a4]    ldr      r0,0x40000390 ; = #0xe002c000
[0xe5901000]   ldr      r1,[r0,#0]
[0xe3c11080]   bic      r1,r1,#0x80
[0xe3811020]   orr      r1,r1,#0x20
[0xe5801000]   str      r1,[r0,#0]

也没有出现[0xe3c11080]   bic      r1,r1,#0x80后马上回写到PINSEL0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