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问题/?//???急

楼主(2009-11-09):
要求 输入20---26V  输出21V   3A    要达到90%以上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或者模块。。。。。。。。。。

网友A:
98-99%的方案,想不想要?

如果量不大,建议用LTC3780

楼主:
什么方案

网友A:
用54系列搭的控制器,有点儿大。

俺不用商品级芯片的原因,是因为军品级电源控制器,很难买得到,俺要实现-55~125度范转。

在冷柜里放了个带制冷片的泡沫盒,作二级制冷。高温范围早就搞定了。

你先用用LTC3780吧,那个应该很容易用的

楼主:
价格高啊  我的也是要军工级的  稳定的话就要批量生产

楼主:
高人  老早就听过你的大名  刚刚还没注意到:L

网友B:
用lm2596-adj可以达到90%,刚好也是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