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号放大。该如何调试??

楼主(2009-11-09):
请大家提提建议呀。看了好的人的发言都认为模拟头痛。我最近做的项目也是一样呀。就是一个放大电路设计的好好的。检查了多遍电路本事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调试起来就是不行呀。是不是PCB板布线有什么讲究呀。
     干数字都10年了。真正做模拟还是第一次呀。不知道如何下手呀。
     调试时用信号源输入10mV 正旋波经过放大电路后应该输出5V的 正旋波。但是实际用示波器就是没有。而是一些杂波。不知道怎么办呀。直流工作点都正常。但是交流小信号就是没有。
    痛苦呀。请大家给说说。推荐一部好书也不错呀。先谢谢了。

网友A:
放大500倍,最少要用2级放大。。。才1mV,是MIC用的吧!

网友B:
至少,把图贴上来看看。

楼主:
电子很简单就是一级负反馈放大器放大倍数是不变的。再一级正反馈放大器。放大倍数是可调节的。 正常工作时微信号是有传感器发出的。我调试的时候用的是信号源正旋波。
   对了。请教一下。一帮情况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设置多大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C:
正反馈??到底什么意思哦??
  应该讲同相放大器和反相放大器。你的应用可能用不着正反馈哦!
  我个人的看法,不要超过50倍,超过以后可能直流偏移等问题就来了,放大要慢慢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网友D:
贴上图才好说!

网友E:
搞模拟,先画图

楼主:
不好意思是同相放大和反向放大。长时间不搞模拟都忘记了。图片贴出来了。图上的第一个电位器是是干什么用的呀。一直不知道作用是什么请赐教呀。谢谢了。

网友F:
正向输入端要加偏置

网友D:
电路错得太离普了!1、调零电阻接错 2、后级放大的反馈也错了!

网友E:
偏置有才是关键,其他的错误,运放起码还能工作

网友D:
即使他有了正确的偏置,如果不改过后级这个隐患,某一时刻可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网友G:
10mv的信号500倍,比较容易实现,358之类都可以胜任了,07x或者MPC60X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