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8*8点阵的行与列驱动?

楼主(2009-11-09):
(无正文)

网友A:
我不是很明白楼上兄弟的意思。
大致建议如下:通过自己建立字库就可以了。网上很多免费的提取字库软件,可以自定义点数,很方便。并且可以生成C和汇编的字库文件代码。

网友B(2010-11-29):
我觉得用两个74hc573锁存器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