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低频功放的原理图!

楼主(2009-11-09):
正在做课程设计,multisum中怎么仿真都仿不对!
请教下,给个原理图!!!!

网友A:
参考集成功率放大器datasheet,例如TDA2030A。

网友A:
或者把你的原理图(仿真不对的那个)贴出来。

楼主:
这个是我的仿真的图,但是只要前级放大后,功放时发生失真,
信号源是峰峰值1V,

楼主:
请各位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B:
第二级三极管有点问题,反了

网友C:
Q1的C与E接反了,还有15V电源和6V电源也接反了。

楼主:
是,Q1的C,E是接反了,
但是就是改正过后,还是不对,放大的功率也达不到.我问过老师了,她说是运放产生的电流太小,要再放大一下!
要在放大级和功放级中间加一个电流放大么?
电源也接反了?没有吧!

网友D(2009-12-12):
不如直接用放大器芯片,

网友E:
把负反馈点放在输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