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有没有忽悠人的地方 》?

楼主(2009-11-09):
呵呵,现在销售很多都是讲究 忽悠嘛。不知道大名鼎鼎的PIC在销售中
有没有忽悠我们PIC应用工程师的成分?

网友A:
有啊
“正交指令集”,16的指令暴难用,明摆着忽悠
4k Flash ROM,后一半用起来有抓狂的感觉,明明就是2k嘛

网友B:
忽悠不忽悠,反正全球有那么多的工程师、公司在用PIC!

网友C:
呵呵,4K FLASH怎么忽悠了?

4K就是4K,这也能忽悠吗?

楼主:
忽悠不忽悠,反正全球有那么多的工程师、公司在用PIC!
引用 网友B:

发现和提出相关不良问题,对与应用工程师和 PIC 原厂 长远合作发展都是有利的。

楼主:
MPLAB IDE 更新的新版本,有时候还不如旧版本好用【有时存在BUG】。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折腾中,浪费了应用工程师的 研发时间。延缓了产品上市,PIC芯片的尽快上量。

网友C:
软件版本的问题在谁家都一样,MCHP算做的不错的了,其实工程师自己也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新的未必就一定好,新的东西没有得到大量的测试,所以贪新的用户做了小白鼠也很正常,够用即可,又何必不断的更新呢?除非你需要的某种功能老版本不支持或版本实在太老,我才考虑换新的版本,否则很少会去换他。

MCHP新芯片推的速度一般,呵呵,但MPLAB更新的速度却是很及时的,如果你真有什么问题,可给MCHP发EMAIL,他们更新MPLAB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D:
除了管脚位置设计,没啥说的

网友A:
呵呵,4K FLASH怎么忽悠了?

4K就是4K,这也能忽悠吗?
引用 网友C:

老兄换页写下程序就知道有多烦了。

网友C:
老兄换页写下程序就知道有多烦了。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感觉有多烦啊,ASM的年代用PAGESEL,C时代基本不用关心换页。

网友E:
感觉pic还好吧

网友F:
正想学习PIC中。。

网友G:
MPLAB  用的想杀人

网友H:
程序到了换页的时候,MPLAB会输出告警信息啊;
难道写程序的不用看汇编器输出的告警信息?

楼主:
优化等级

网友I:
就是PIC用c的话,不用关心换页问题,个人感觉PIC用着不错,就是硬件堆栈有时得注意下,不小心堆栈会溢出

网友J:
刚开始老是banksel、pagesel的觉得繁,用了c就没问题了。

楼主:
就是PIC用c的话,不用关心换页问题,个人感觉PIC用着不错,就是硬件堆栈有时得注意下,不小心堆栈会溢出
引用 网友I:

下面这个警告属于堆栈溢出么? 谢谢 zhaoyu2005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0/12/16 MCU family (Lite)  V9.65PL1
Copyright (C) 1984-2009 HI-TECH SOFTWARE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Warning [1258] E:\AOS_ESM\ESM_SW\code\c\HT1621B.c; 22. possible stack overflow when calling function "_SendBit_1621"

网友K:
小弟有点问题啊:
1.为什么我的icd2总是死掉,有时候重装一下驱动还可以继续用,有时maplab关都关不掉,非得重启不行。
2、还有maplab这个程序,有时候死掉了,这进程怎么关都关不掉,这ide有必要弄的这么底层吗?
3、你们的HI-TECH pro都是怎么弄到的啊?我在网上连**的似乎都很少看到,哪个大哥给说个地址啊,哈哈

网友L:
PIC还让我抓狂呢,做个半桥驱动,两PWM引脚不在一端口,本来要弄液晶显示都不能直接用8位的,不知道他们排引脚时咋想的
第一个问题很少碰到,注意不要装GHOST版的系统,里面很多东西少了,且不会有任何提示
第二个问题同上
第三个问题是试用版的在装新版的时候会提示你安装的

网友A:
PIC16系列用C语言?笑死人,再跟AVR学100年吧!PIC18的改动充分证明了16在C语言上的龌龊。

网友J:
PIC16系列用C语言?笑死人,再跟AVR学100年吧!PIC18的改动充分证明了16在C语言上的龌龊。
引用 网友A:

PIC16用C怎么啦?

楼主:
同LS问 :

NE5532

网友A:
只听完那一堆变量定制之类的限制,我就直接回去写汇编了。

网友C:
只听完那一堆变量定制之类的限制,我就直接回去写汇编了。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变量定制?

网友M:
我司有同事用AVR,标称有128K FLASH 可写到110K就报错,不能再写了

网友N:
PIC16系列用C语言?笑死人,再跟AVR学100年吧!PIC18的改动充分证明了16在C语言上的龌龊。
引用 网友A:

搞笑。
学AVR被人家收购吗?

难道PIC需要avr的fans承认,才算成功吗?

我没觉得PIC16用C有什么不方便。

楼主:
大家继续啊,曝光PIC,有利于 应用PIC的工程师的我们,更有利于PIC单片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

网友O:
哈哈 注意 用C同样要注意变量的分页的
用@来定址分配,一般来说都是在优化代码的阶段,可以减少编译出来的代码的换页次数
提高密度和速度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滴,特别在对响应比较敏感的部分 最好改为汇编
并且将该段变量尽量置于相同的页,或至于需要用的寄存器所在的页

网友N:
"特别在对响应比较敏感的部分 最好改为汇编"

对响应有要求,
直接用pic24或者dspic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B(2009-12-10):
毋容违言,PIC16对C语言的支持很吃力。这主要表现在:(1)换页/换块的切换;(2)数组大小
的限制;(3)子程序调用深度的限制;... 等等。但这些问题有的可以在编译器上作某些改进而得以
改善。重要的是,使用C语言编程的好处是显然的,也是业界的趋势。至于中断相应速度,这没有一个
客观的标准。任何器件对中断相应都有一定的延时,只不过是个否能满足用户的特定应用的问题而已。
有些应用的要求过高,以至没有一款产品能够胜任而只能使用FPGA方案。令人值得鼓舞的是,micrchip
新近推出的PIC16F19xxx系列产品中,上述几方面的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网友O:
1937硬件堆栈也只有16~~ 必须注意程序深度~~
MPLAB如果死机 拔掉ICD2 貌似就可以结束进程退出
如果你没插ICD2 那就不晓得了

网友P:
感觉16F用C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