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的问题,问题似乎多多

楼主(2009-11-09):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做的一个项目框图基本可以这样描述:VC程序向串口发送图像亮度值,单片机接收到此亮度值,将此值通过DA转换后转换成模拟信号,模拟信号发送到光圈驱动电路,驱动光圈变化(若所接收的亮度信号大,则驱动光圈变小,反之,则变大),而光圈变化也导致图像值发生变化,图像值再送往单片机,如此循环。目前的问题是:想通过单片机对接收来的亮度信号作变动,而使得让光圈变亮或者变暗,但是没什么效果?
想请教的问题是:是否还有方法可以实现光圈亮度变化调节,或者是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哪?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你先手动调节光圈,看看光圈最大和最小时,亮度值有变化吗?变化多大?非线性情况如何?
把转动角与亮度的对应值列成表格,作为控制数据.这样就不会没什么效果了.
之前有可能是控制当量不对所致.

网友B:
问题有可能会出在硬件电路上,器件的选择有时也影响结果!

网友C:
你最好先人工确认,光圈到底有否发生变化。

我看过几本书,总对光圈与成像的关系搞不太清楚。可是,你的信号变化情况又与此关系密切,所以,你单单测亮度是否合适,我不敢评价。

网友D:
IBS,或ABC,那玩意儿用在X线机上(调节X管毫安参数)。针对LZ问题道理也相仿。直接用模拟电路从视频(通常是复合视频)信号中分离出平均亮度,然后根据此亮度信号反馈控制光圈。要注意的是可能发生过调而形成振荡。

楼主:
这个光圈是自动光圈,不能手动调节,只能通过驱动电路来控制。当给驱动电路送入一亮度值约为158的时候,或者更大的时候光圈是暗的,比158小的时候光圈是亮的,但也就是只有2种情况,或亮或暗,中间没有渐变的过程

网友A:
你的执行机构是什么结构?有中间值吗?

楼主:
不明白楼上的
单片机接收到此亮度值,将此值通过DA转换后转换成模拟信号,模拟信号发送到光圈驱动电路,驱动光圈变化(若所接收的亮度信号大,则驱动光圈变小,反之,则变大),而光圈变化也导致图像值发生变化,图像值再送往单片机,如此循环。
过程就是上面说的

网友A:
光圈是怎么动的,总得有机械结构吧,比如是扇形百叶窗结构,用杠杆来拨动,杠杆用一个丝杆螺帽来推动,丝杆由一个小马达来传动.那么小马达是怎么工作的?有位置检测吗?还是只有开环控制?总之,你得先搞清楚亮度值与光圈值的对应关系.
<158时,光圈就开始增大,什么时候停止?若有位置检测或其他反馈信息,光圈增大到一定位置就应该停,你没有停说明你的装置中还缺少这一环节(也有可能是现成结构中这个信号你还没有发现)
贴图吧,说不清楚了.

网友E:
假设你的硬件电路没有问题,你可能需要更加小的步长以更快的频率进行循环控制。
对于DC驱动的IRIS,关注一下你的driver+/-的反馈的接入。从你的描述看,158是临界点,你可能需要在140-160之间划分更细的步长,当然可能你的亮度信息0-255,但你的DAC精度应该很高吧,重要的是你的刷新频率,具体值与你的电路有关。  Good Lucky!

楼主:
回复楼上:
我的单片机用的是STC51系列的,频率是11.0592MHz,DAC选用的是0832。通过0832将亮度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之后送到后端驱动电路,这个信号就是没有脉冲,我测试别人的这个相对应的信号是有脉冲的,是不是我的频率跟不上,如果要更换的话,更换哪几款比较合适呢?请大侠指教!

网友E:
可以产生PWM波形控制

网友E:
把亮度转换的电压信号输入到单片机,再由单片机的I/O引脚模拟PWM信号。用示波器观测一下别人正常工作的驱动电路的control+/-的输出与光圈的动作的关系。

网友F:
这个光圈是自动光圈,不能手动调节,只能通过驱动电路来控制。当给驱动电路送入一亮度值约为158的时候,或者更大的时候光圈是暗的,比158小的时候光圈是亮的,但也就是只有2种情况,或亮或暗,中间没有渐变的过程

LZ说的光圈是不是光阀呀?

网友G:
先不用PC端,用STC的PWM直接控制你的亮度,看能否控制正确,如果这个环节是OK的,再考虑从PC端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