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稳压管的使用

楼主(2009-11-09):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很弱的问题:普通稳压二极管一般的工作频率在多少?如果长时间工作在中高频下,是否会坏掉?如果用在中高频电路里面,应该选择哪种稳压管?多谢

网友A:
稳压管好像没有管子频率限制。
工作于比较高的频率时,只要各参数不超过额定值,不会损坏。频率很高时,需要考虑结电容影响。

网友B:
普通稳压二极管的工作频率比较低
普通稳压二极管的击穿需要时间,能工作在KHz级就不错了。

网友B:
TVS,比较好!

网友C:
LZ很会出难题哦
一般稳压二极管是由硅材料制成的面结合型晶体二极管, 由于结电容的存在,当频率高到某一程度时,容抗小到使PN结短路。导致二极管失去单向导电性,不能工作,PN结面积越大,结电容也越大,越不能在高频情况下工作。 (可参考一下1N4007 <3KHz)
也有点接触型稳压二极管,相对结电容较小,可用于频率较高场合.

楼主:
因为我发现我用的8050、光耦和稳压管在600HZ的频率下工作2个月就陆续坏了,好奇怪。。。

网友D:
损坏与频率无感,只会与电流、功耗相关

网友E:
估计是没串限流电阻

楼主:
光耦反馈信号接地测试只有0.25MA,所以电流烧坏的可能性不大,稳压管就是接在光耦反馈信号到单片机引脚那里,稳定反馈信号电压用的。

网友F(2013-11-06):
引用 网友C:
LZ很会出难题哦
一般稳压二极管是由硅材料制成的面结合型晶体二极管, 由于结电容的存在,当频率高到某一程 ...

像稳压管的工作频率是不是更小啊

网友G:
感觉,600HZ不是高频工作!如果它们器件达不到正常工作的高频,输出波形会失真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LZ很会出难题哦
一般稳压二极管是由硅材料制成的面结合型晶体二极管, 由于结电容的存在,当频率高到某一程 ...

是不是说在中高频电路里面,只能选用点接触型的稳压二极管呢,有替换件吗?

网友C:
你钻了牛角尖了拉,哈哈
稳压管一般最常用来作直流稳压,那也无所谓频响.
也有用作线路浪涌吸收用途的,这要看具体电路,若嫌响应不够快,可用专用的TVS管等等器件.
用稳压管很少听到要研究它的频响特性的.
歇搁吧,晕

网友I:
请把电路图贴出来,600HZ不是高频信号,8050、光耦、稳压管不应该损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钻了牛角尖了拉,哈哈
稳压管一般最常用来作直流稳压,那也无所谓频响.
也有用作线路浪涌吸收用途的,这要看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