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下大家,该怎么用程序来实现消抖?

楼主(2009-11-09):
start, ST, ps, se, ov

ORG 30H
      MOV P2,#00H
      MOV P3,#00H
START:JNB P1.0,L1
      JB P1.0,START
   L1:INC R0
      CJNE R0,#1H,D2
      SETB P2.0
      AJMP START
   D2:CJNE R0,#02H,D3
      CLR P2.0
      SETB P2.1
      AJMP START
   D3:CJNE R0,#03H,D0
      CLR P2.1
      SETB P2.2
      AJMP START
   D0:CJNE R0,#04H,START
      MOV P2,#00H
      AJMP START
      END
实现的功能就是按一下P1.0能让输出在P2.0;P2.1;P2.2之间切换一次,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请教怎么用程序来实现消抖?
本人初学, 只懂一点点汇编.

网友A:
延时消抖。

网友B:
1.按键按下后要延时再检测一次
2.完成动作后要再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网友C:
延时 再次检测

楼主:
谢谢各位,不能说的稍微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