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桥式整流器的保护问题

楼主(2009-11-09):
最近公司有一块板子是这样的,前段380~110V的变压输出到本板。本板上接进来后,先是接了一个471的压敏电阻,然后是桥式整流电路,用的是一个器件,但是可能是实际应用中环境比较恶劣,可能有大的脉冲电压,导致用了一段时间,一般有几个月吧,就会把桥式整流器件烧毁。请问各位大侠,或者有雷击保护等经验的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整流桥的耐压不够、质量不好、或设计余量过小。
前面已经加有变压器,雷击一般是共模干扰,因雷击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可能是负载不稳定,电流冲击而导致桥损坏了。

网友C:
整流二极管是很结实的,通常不会损坏。
市上的整流桥,很多是用不合格的管芯装配的,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多次。楼主可能是买到这种假桥了。
倒是分立二极管,例如1N4007,从来没见假货。

网友D:
市场上的整流桥绝不可信。自己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