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格式的真谛

楼主(2009-11-09):
今天终于明白了一点。Q格式就是把原来乘10的多少次方,变成乘以2的多少次方,乘以10就是乘以2,乘以2就是乘以10,观念的转变很重要。例如一个系数1.333,传统是变成1333然后除以1000,现在变成了1.333×2^14次方,除以2^14,简化了除法.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就是平常的二进制数就可以看成广义的Q格式,只不过小数点在最右边就是了,Q格式只不过是显式挪到左边来了,露出小数部分而已

网友B(2013-12-06):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就是平常的二进制数就可以看成广义的Q格式,只不过小数点在最右边就是了,Q格式只不过是显式 ...

我可不可以 QQ加你为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