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变频器旁路部分

楼主:
小弟刚入行不久,需要格温大侠的帮助,一下电路是高压串联多电平变频器其中一个功率单元旁路回路,U   V是该单元PWM输出,当该单元功率器件发生故障时U  V两端相当于短路,我不请出这里的可控硅为何不换成双向导通的那种?还有RC串联的思想?

网友A(2009-11-12):
是不是为了减少控制的复杂性才不用双向的,用双向时旁路整流桥就可不要了,但需判别两个方向的触发脉冲,现在的电路无论叠加主回路的电流流向如何,所在单元故障时经全桥后流经SCR的只是一个方向,触发导通后就相当于短接,保证了叠加主回路电流的流通,控制上简单些,电路大概画的不全,RC是SCR的保护元件了。不见的对,仅供参考。

楼主:
并接RC大概是防止可控硅误导通,至于为什么不用双向的,我觉得你说的比较有道理。

网友B:
貌似一个刹车电路,有整流桥是简单些,实际中很多应该有继电器,RC就是个脉冲吸收吧!

楼主:
实际电路输出是接电机绕组的,相当个大电感,吸收尖峰,整流   逆变部分我没上传,这只是个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