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功率放大器与变压器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功率放大器为一般的音频功率放大器,负载阻抗为4欧或8欧;打算用LM386;输入信号为1~10V左右的正弦波;频率范围为500-2KHz
我实际负载是通过变压器隔离的。
变压器本身的参数如下:
变比:1:1  ; 初级线圈直流阻抗:600欧;次级线圈直流阻抗:600欧;频响:300-3KHz;
后部负载为4~8欧;

请问这个变压器和功率放大器匹配吗?

网友A:
差远了。
线圈的直流阻抗要远远小于8欧才行。

网友B:
请问楼上:是负载与变压器次级直流电阻相等时匹配吗?

网友C:
回3楼:
不是。
awey在2楼说得很清楚,变压器次级直流电阻必须远小于负载阻抗,否则功率将大部分消耗在变压器。而且,变压器直流电阻与放大器和负载的阻抗匹配没有关系。
变压器在这里是个阻抗变换作用,两侧阻抗比等于变压比的平方。
不知道楼主用变压器耦合是何用意,这里好像没有必要用变压器。

楼主:
多谢各位。
我从变压器设计手册上了解到,对于变压器原级,其等效阻抗=原级直流阻抗+次级映射到原级的直流阻抗+次级负载映射到原级的阻抗;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在这里用变压器耦合主要是隔离用,因为实际上接的不是扬声器,而是外部的工业负载,会有干扰。

对于直流阻抗小于8Ω的变压器,(频率范围又在300-3KHz)好象没有成熟可用的变压器,那是要定制吧?

网友C:
  1. 我从变压器设计手册上了解到,对于变压器原级,其等效阻抗=原级直流阻抗+次级映射到原级的直流阻抗+次级负载映射到原级的阻抗;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不考虑变压器绕组电感(认为是无穷大)和漏感(认为是零)以及分布电容(认为是零)还有铁损(认为是零)等等,仅考虑直流电阻,这样理解是对的。

楼主:
回3楼:

而且,变压器直流电阻与放大器和负载的阻抗匹配没有关系。

引用 网友C:

那这一句就不能这样讲了吧。变压器的直流电阻同放大器与负载间的阻抗匹配就有影响了。

楼主:
另外,我的方案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在前级隔离,后级执行机构事实上是不隔离的?

网友C:
回8楼:
注意2楼awey的回复。
远远小于,意思就是可以忽略,这种情况当然可以说没有关系。
回9楼:
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没办法说。

楼主:
多谢啦。刚查了查隔离放大器,每片都超贵,是用不成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