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unable to halt ARM core

楼主(2009-11-09):
(无正文)

网友A:
是否有JTAG 工具, 能否在JTAG环境下重现. 还有CPU 不能halt, CPU有没有挂掉还是在正常跑?

楼主:
用的AXD,但是调试也是一样的,提示HALT,不过在JLINK-COMMANDER下面可以载到内存里面程序的,就是执行不了(程序没有问题,输入G运行后,没有得相应的结果,也没有其它反应),再执行其它命令时也会提示unable to halt ARM core!郁闷,板子上有系统的,可以正常运行,这种情况下载程序的会影响么?

楼主:
现在把板上的系统搞掉了,但下载程序后,单步执行确发现PC指针是减的,这是怎么会事呢,另用交叉编译出来的BIN文件就是正常的,看了下ADS下的配置也没有问题呀,对了,ADS编译的程序可以直接下到SDRAM中运行么,都需要哪些始化呢?如下图:

网友B:
用adaptive clock试试

网友C:
可以这样试试
1、你首先检查下连到CPU的晶振,看有没有工作,外观看下引脚有没有断了,用示波器看下有没有起振,有可能是晶振接触不好的问题
2、因为nandflash里有程序,上电就跑起来了,你的JLINK不能使它停下来
所以就halt了,可以把NGCS0接到地的0欧姆电阻去掉,让它变成高电平(悬空)
这样不会从nand启动了

网友D(2011-03-23):
我的也是 刚接触arm  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