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沟道MOSFET驱动问题

楼主(2009-11-09):
小弟今天自己画了一个p-mosfet驱动,参数还没有整定,大家看一下理论上行不行,有什么问题大家尽管提

网友A:
怎么搞那么复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还有其他简单的方法,别说用驱动芯片啊!

网友B:
当然有了!先说下你电路的应用环境才好说,比如驱动QQ1三极管的前电路的输入信号特性等!

楼主:
前边是由CC2430产生的pwm信号,引脚输出高电平为3.3V

网友B:
你准备再多大的负载,电源电压是为多少?开关频率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问过了,这个驱动理论上没有问题,只是光电隔离模块上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