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关于LPC1766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最近购买了LPC1766开发板,书还没到。开始试用光盘中的例子,没有使用板上自带的仿真器,而是用自己的ULINK2。直接下载是根本无法进入调试界面,只能是生成的HEX直接下载才能运行。仔细看了代码,居然没有启动代码,并且感觉隐藏了一些固件程序没有公开,估计放在芯片里面了。只有使用板上自带的仿真器才能有进入调试界面。打电话问技术支持。居然说没有ULINK2,没有试验过。
    以前也买过你们公司的开发板,资料很全,但是这次买的CM3的开发板,觉得有些匆忙。
   第一:光盘上的资料太少,电路图也不全,连蜂鸣器的电路在原理图上都没有。
   第二:给出了例子只能依靠板上的仿真器才能进入调试界面,用ULINK2无法进入调试界面,只能下载使用。感觉有点变相强制客户购买贵公司TK的的仿真器。我像大部分开发人员都是使用ULINK2和JLINK,应该不会再去购买TK
  以上几点是对该开发板的意见,不对之处,敬请指教。周立功公司在推动国内ARM技术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希望能精益求精。

网友A:
增加内容

我也买了周立功的lpc1700开发板,资料小不说,连使用说明书都没有.
那个英蓓特的lpc1700板子,也有个简单的使用说明啊!
周立功那些程序也不打算使用了,针对性太强,还没有nxp给的例子通用.
给个nxp的例子连接,设置硬件很方便的,打算用它搭自己的程序平台了
http://www.standardics.nxp.com/support/documents/microcontrollers/zip/code.bundle.lpc17xx.keil.zip

网友B:
您好!
    很高兴您提出的这几点意见,在此做以下说明。
    第一,初期部分客户急需,拿到的板子配的是V0.90版本的光盘,资料确实不全面,而且没有配套书籍。后期开发板上市后,正式版光盘为V1.00,资料及配套书籍已经全部补全,如果您需要请和销售工程师联系。
    第二,关于您提到的开发板仿真问题,电路已将JTGA脚引出,不存在J-Link,U-Link无法调试的问题,注意用法。另外,开发板是供客户学习使用,LPC1700开发板集成板载USB接口仿真器,不需要并口或转接口,也不需额外购买其它仿真器,方便客户实时的进行开发调试。
    第三,关于您提到的开发板使用说明,如果您需要请直接联系销售工程师,配套书籍已经上市,相信拿到之后,学习开发不成问题。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不足之处将多多改进,争取使我们每一个客户满意,同时请大家包涵。

网友B:
您好!
    LPC1700开发板用ULink2仿真时,需要把复位选择为VECTRESET,此外在FlashDownload下选择17xx的Flash配置,在Utilities里选择ULink Cortex Debugger,并选中Update。之后就可以仿真调试了。
    如果您还有疑问,请拨打020-22644384。

楼主:
问题解决。是下载频率设的过高导致,无法进入下载界面。改为500K后可以进入。另外,CM3的启动代码部分和之前的ARM7系列变化太大了,好像是通过一个向量表来进入MAIN,没有以前的startup.s文件,希望能够对光盘中模板的结构给予介绍。特别像中断的设置,都没有说明如何使用,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对于有经验的开发者还好,但是对于初次接触CM3的用户来说就比较困难了。希望贵公司对板子有一个详细的说明手册,每个接插件的作用等,像以前的21系列和22系列开发板那样。

网友C:
配套的图书刚出来两本,请与我们的销售工程师联系。还有两本还写作之中,事实上写作好的图书需要时间,请耐心地等待。通过几年的积累,我们的图书与过去相比,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因为我们很希望在ARM图书的基础上有很大的提高,所以第一套图书花费的心思会多一些。
除SmartCortex-M3 1700开发板之外,很多用户关心后续的开发板情况,即将再推出EasyCortex-M3 1752开发板(含配套图书)480元,EasyCortex-M3 1300开发板(含配套图书)298元,EasyCortex-M0 1100(含配套图书)198元。

网友B:
使用手册已经更新,如果您需要请直接联系销售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