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MOS管供电带来的问题,想明白了对大家肯定有用!

楼主(2009-11-09):
小弟今天用N沟道MOS管做一反相器,当用3.8V的手机电池给MOS管供电时候,输出正常,高电平能够接近电源供电电压,而当改用开关电源的3.8V时候,高电平却只有一半1.9V左右,想不明白,哪位大侠讲解一下上面原因吧,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驱动能力问题吧,栅极电容太大。

网友B:
没道理。
请贴图

网友C:
没图不好说!

网友D:
3.8V电池不一定是3.8V。
还是先上图在分析吧

楼主:
21IC想上传个图片真难,一般人都找不到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也认为2楼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减小Rd到51ohm时候,管子也能好用,还有为什么P沟道的MOS管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感谢2楼的回复!

楼主:
最后,还要谢谢大家的回复,图已经贴上了!

网友E:
开关电源的干拢.
开关电源在工作过程中有一定的振频率.如果此频率的交变电压输入在MOS管的G极时,加上MOS管是由于电压驱动器件,MOS管就会处于连续开关状态.导致输出电压变低的情况.
可以在MOS管的G极串联一支二极管和对地加一103的电容试试.

网友F:
以上分析的个人认为9楼的第一条可能还沾点边。
但串联二极管的做法本人认为是最不可取的,在设计时如果那样用的话,一定会出现问题。G端在应用时,决对不能处于悬空状态,这样MOS的状态不可控。

驱动能力之说,对于这样的电路来说,存在的可能性太小了。
MOS的属于电压敏感型器件,只要G端有一定的电荷存在,MOS就有可能处于不完全导通状态,至于驱动电流可以uA级都可能做到完全导通。

LZ的说法、或者说两次测试的方法、或者两次驱动的做法(不是只电池和开关电源)有不同处。
一般情况下,只要能够满足MOS的VGS的驱动电压同时输出电流也满足的情况下,不会出现LZ说的情况。
如果出现了LZ说的状态的话:
本人认为是第二次的驱动电压的问题,导致MOS处于放大状态,而不是开关状态。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开关电源电压纹波、噪声引起的。GS端并上一个小电容(47nF)+22k电阻应该就好些。——只是猜测,暂时无法验证。

网友H:
估计楼主第二次测试时手碰到G极了 哈哈。。

网友I:
估计是电源干扰引起,在Vcc加一个10u电解,在G对地加一个20K-30K的电阻试试。

网友C:
如果供电电源没问题的话,建议把Rg改成100欧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成100ohm的,为什么呢?

网友C:
或许这样能尽量降低栅极电压(在想要D极输出高电压时)
怎么了,换成100欧也不行吗?

网友J:
电池侧过了没啊,感觉这个不可能吧,3.8V的导通电压低了点,你试试看加到5V以上,确保MOS管完全导通,再看看D极的电压多少,这个是MOS管最基本的电路啊,估计你的电池不是3.8V的,3.8V要使MOS管开启还有点困难,我们一般都是用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