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DAC电路里面一个运放的选择

楼主(2009-11-09):
参考了一个ADC-DAC的电路~~里面最后一个运放当时用的是虚拟元件~~请问具体实现的时候,这个用什么型号的元件适合?多谢了

网友A:
就一普通的运放,用于电流-电压转换。
至于用什么型号的,与你的要求有关。

网友B(2010-03-20):
根据你的系统选择合适的型号

网友C:
IV 转换啦。 8位的DAC的话, 一般的就行了。 注意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的。

网友D:
强烈建议使用fet输入级的运放
很多DAC输出电流只有几百个nA,在通用运放里这个值不可忽略
在DAC0832电路里比较过5532和TL082,后者出来的效果反而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