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的传输速度?

楼主(2009-11-09):
如果电源通过两根导线给1000米以外的设备供电,那么电压从电源传到设备的速度为多少?
我觉着它的速度就是电场的传输速度,即300 000 000米/秒,对吗?
如果此速度为v,那么电压的传输时间为(1000/v)呢,还是(2000/v)呢?

网友A:
一般地,波长短的要快一些。
因为导线总是有电容效应的。

网友B:
一般地,波长短的要快一些。
因为导线总是有电容效应的。
引用 网友A:

大错特错!

(电磁波的)传输速度为1/(με)^0.5,仅和介质特性有关。如果速度和频率(波长)有关,那我们看到的物体都成“彩虹”了。

另回LZ:

电的传播(其实就是电磁波的传播)不是来回的,其“真实”传播实体是线间的电场和磁场。

网友C:
呵呵呵,LS两位都被LZ带了笼子;P

当然,错误的答案来源于错误的问题。。。

网友D:
传输的时间=传输的距离/光速。
我认为传输的距离不是1000米,而是2个相邻电子的距离。也就是说1000米和100000KM的时间是一样的,如果导线一样的话。

网友B:
LZ所提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歧义。因只提到“电源”和“导线”,自然理解为都是“理想”的,故无RC效应。

至于5楼的说法,甚为离奇,没法理解,故不作评论。

楼主:
比如说,相隔一定距离的两个设备进行通信,这个通信在导线上的延迟时间怎么算?
比如说485,CAN总线的最大传输速度,都是随距离的增大而减少的;这就是因为通信的延迟时间随导线的长度而变化.
但这个具体时间值跟哪些参数有关呢?怎么计算呢?

网友C:
LZ,先说说你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前提吧:)

网友B:
“比如说485,CAN总线的最大传输速度,都是随距离的增大而减少的”

这个速度和电磁波的传输速度不是一个概念。由于线过长,传输信号品质会降低,所以在长距离传输时会适当的降低传输波特率。至于如何确定此波特率,要视具体场合而定。

网友D:
9楼 楼主只是问电压传输的时间,你扯上485 canbus 干嘛

楼主:
那回到原来的问题:
两个设备相隔一段距离S(比如1000米),一个设备给另一个设备一个电压信号(比如3V,5V,24V......),另一个设备会在多长时间后收到这个电压信号呢?
如果这个速度是电磁波的速度V(先近似为300 000 000m/s),那延迟时间为S/V=3.3us,对吗?

楼主:
9楼 楼主只是问电压传输的时间,你扯上485 canbus 干嘛
引用 网友D:

那是我扯上485,CAN的,因为我认为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吧

网友B:
10楼:

那你说说电压传输的时间如何确定呢?别的复杂条件都不考虑,就一个理想信号源和一个理想传输线再加一个匹配负载。条件是,别拿5楼的玩意儿糊弄人。

网友B:
回11楼:

如果信号源内阻和导线电阻忽略的话可以这样近似。但若信号源内阻和导线电阻不能忽略,则有个瞬态过程,其时间常数为RC。

楼主:
回11楼:

如果信号源内阻和导线电阻忽略的话可以这样近似。但若信号源内阻和导线电阻不能忽略,则有个瞬态过程,其时间常数为RC。
引用 网友B:

这个C是导线的等效电容吗,这个电容怎么计算呢?

网友E:
远距离电力传输,环路面积很大,分布电容也很大,要同时考虑RLC

网友B:
对的,主要是导线等效电容。

网友F:
不考虑等效电容就是1000/光速。

网友B:
不考虑等效电容就是1000/光速。
引用 网友F:

呵呵,应该是不考虑电阻和介质影响就是1000/光速。电容是不能没有地,也不可能没有地。

网友G:
不知所谓。

楼主:
有人谈谈怎么计算导线等效电容吗?

网友H:
每天都来学习....

网友I:
不知所云。
看看长线理论,全有了,在这里争什么。

网友J:
这个问题有意思,我也想知道答案,在中国国情下不知道有没有人 静下心来研究过。

网友K:
第一要阻抗匹配。 比如是个容性负载的话,电场到了,也会反射回来,然后再反射回去,最终无穷迪索等比数列的结果就是欧姆定律。
第二就是折射率,影响光的速度。 典型的双绞线同轴电缆的折射率是1.5. 所以电磁波的群速度只有光速的三分之二。

电磁场加上的地方,在电磁场的作用下,都会产生电压和电流。 在电磁场的作用下,整条线上的电子都开始慢慢的移动。移动的速度和金属的材料、温度都有关系,一般一秒钟也就几十千米的速度,原比电磁场的速度慢。

由于阻抗严重不匹配,电压要多次反射,最终按照结果是按照欧姆定律分压,反射的次数也要看匹配的程度。一般计算是按照无穷长时间的95%的值认为是达到了稳定状态。

网友K:
回22楼:
导线的寄生电容,如果有反射面,等效为平行板电容器,公式是 ε*s/(4*3.14159*k*d)
其中ε是介电常数,对于Fr4=4.2,对于真空等于1.
s是面积,k是库伦常熟,d是距离。

网友K:
我个人认为,485的距离问题主要是因为导线电阻不能忽略,无法做成理想的传输线。至于电容和电感都是不消耗功率的东西,如果匹配去是不影响的。
不知道234楼高人怎么看?

网友A:
大错特错!

(电磁波的)传输速度为1/(με)^0.5,仅和介质特性有关。如果速度和频率(波长)有关,那我们看到的物体都成“彩虹”了。

另回LZ:

电的传播(其实就是电磁波的传播)不是来回的,其“真实”传播实体是线间的电场和磁场。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我错在哪。你说的其“真实”传播实体是线间的电场和磁场。物理我是学得不好,但为什么是“线间”的呢?有没有线间有什么关系?许多情况下,是“极间”就已经足够。

导线上,电的传输(电流流动),好象就是一边充电,一边放电的过程。

网友L:
用传输线就好理解了,另外传播速度不是真空光速,而是介质光速。

楼主:
哦,传输长线理论

网友M:
我第一次听说电压可以传输,还有“伏/米”是什么东西呢?
那位明白人给我讲一讲,我是新手。
电能还能伏特每米的传输?我google了一下,电压好像是两点的功,“功”能够说每米传输多少么?
这些咋算呢?
另外,bps和电磁波的速度是两个概念吧?4800bps和9600bps表明的是信息的速度吧?就像京津快车一次拉100人和一次拉200人,拉人的速度和车的速度是两个概念吧(100人/次和350km/s)。
还有同样的100M5类线,坐RS232、RS485、100MLAN传输用的是同一个东西,可是速度、远近、信息量都不同,但是电磁波在里面的传输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感觉概念是不是乱了?

网友B:
回32楼:

“真正”传输的是场(包括电场和磁场)。就电场而言,E为场强(单位就是伏/米)。若是保守场则两点间的积分∫E•dl就是电势差(或称为电压差,若固定一点为零电位的话就是通常所说的电压)。这个关系从量纲上就能理解。我们通常所言的电流和电压都是场在其边界(导体)上的体现(也可称为激励源或边界条件),电流和电压可以产生场,反之场也可以在导体内产生电流和电压。场是有能量的,当携带着能量的场在空间内移动(实际是能量的移动)时,能量就被传输了。特殊的若是电磁场,则便就是电能被传输了。

网友B:
突然在脑子里想起一位老教师曾经给物理学系学生的一句忠告。当时在一堂高等量子力学课上,有位学生问如何能成为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老教师答道:“先别想着成为什么理论物理学家,反过来问问自己是不是踏踏实实地站在了地球上了。如果不精通《广义相对论》,《量子统计》,《量子场论》,没有比数学家更直观而灵敏数学头脑和基础,门都没有。”。所以,要学好“电”(不谈成为什么家),先看看自己是否也扎扎实实地站在了这个地球上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B:
谢谢HWM的解释,你说的这些看那些教材能了解呢?微电子?电磁学?还是其他的?(我不是学电子的)

网友B:
《电磁学》和《电磁波》

网友D:
我觉得5楼是从量子论的观点出发的!

网友D:
那是我扯上485,CAN的,因为我认为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吧
引用 楼主:

  他们之间没联系!

楼主:
我翻了翻上学时学的《电磁场》课本,看了一下传输线方程,暂对此问题总一总结:
1.电压信号的传输速度就是电磁波的传输速度,但信号的相位会有一定的延迟,具体值跟信号频率(ω),导线的分布参数(R,G,C,L)有关。
2.上学时学《电磁场》,不明白它在实际工作中会有什么用,并且还那么难;上班时遇到相关问题时又往往不知道去哪本书上找

网友N:
电场的传输速度是光速,信号的传输速度的极限值是光速,但实际跟传输介质的关系很大,以及传输信号的编码、容错等等都有关系。

网友O:
坡印廷矢量与电路中能量的关系,推荐看一下,很有启发。
http://blog.**/Upload/Blog/2007/6/10/645ab3ab-45e7-423e-b5cb-9ad62673b855.pdf

网友P:
---------------------------------------
  ---                                              ---
  C1                                               C2
  ---                                              ---
  ---------------------------------------
                        线长l

  电压在本质上是: U=Q/C

  所以电压从C1传到C2的时间为:以光速在导线中的传输时间 加上 目的端电容C2的充电时间

  理论上C2永远充不到电压U,达到90%就可以认为充电完成

  所以电流传输速度等于光速,而电压的传输速度小于光速,也就是有的网友说的相位差。

网友Q:
电压是个场

是个电子数量差的势能.

至于传导,是电子的速度,所以,不能说电压的传导速度.电子的留到,导致势能的变化.如果源是个储能电容,一切都好理解了.

至于如何算.还是用那些经典公式吧.